CY7C68013中FIFO多重缓冲问题

楼主(2011-01-26):
刚开始学习CY7C68013,遇到了一些问题。CY7C68013中FIFO的多重缓冲是怎么回事啊!比方说我在驱动中将FIFO设置双缓冲模式,是不是和兵乓缓冲一样的道理啊!一个缓冲包满了就自动上传给电脑,以后在有数据进来时就传给另一个缓冲,一直交替传输。在就是CY7C68013中FIFO满标志是指一个缓冲包满了FIFO满标志就置为低电平,还是两个包一起满了FIFO满标志就置低啊!  希望大侠们能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双重buffer,应该是两个包满了才FULL。
看看这个中文文档: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15066&highligh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驱动中将FIFO设置双缓冲模式,那是不是和兵乓缓冲一样的道理啊!一个缓冲包满了就自动上传给电脑,以后在有数据进来时就传给另一个缓冲,一直交替传输?  如果是两个包一起满了那FULL标志应该很难满吧!  因为数据传送给电脑理论上是480Mb/s,那只要数据进入包的速度小与USB传给电脑的速度就不会满。

网友B:
很容易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会很容易满啊?如果是双缓冲模式的话,如果是兵乓缓冲,应该很难满吧!

网友C:
主机长时间不读设备,比如,主机在读写U盘的同时,启动了一个网游,“卡”了一下,设备缓冲区可能就满了。这不很正常吗?
理想情况下,或者纯粹的硬件电路里,是你说的情况。进来的数据不能快过读出的数据,否则就丢数了。
关键是满了之后怎样处理,如果处理不当,自然就丢了。如果外设能等,那就让外设传慢点。

网友B:
内核驱动也有调度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机长时间不读设备,比如,主机在读写U盘的同时,启动了一个网游,“卡”了一下? 什么意识啊!什么叫网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内核驱动也有调度问题?能详细说哈吗?有点不懂?谢谢您

网友B:
以设备的角度来看,CPU是所有设备共用的.即按优先级分时使用.既然分时,就有调度和优先机抢占问题.68013整个FIFO BUFFER是4096 BYTES,如果以48MB/s(48BYTES/us)写入,PC端85.333us不抓数据,FIFO BUFFER就会满.实际情况写入能做到5MB/s(windows)就很不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我从机比方说(DSP)想要不停的发数据,如果我电脑不请求接受CY7C68013的包的话,那DSP发的数据很多都没有用。有什么方法使DSP不停的发数据,电脑不停的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方说我电脑什么都不搞。只接受USB发来的数据,电脑会不停的收吗?

网友B:
如果你能保证电脑什么事情都不做,只接受你的 USB发来的数据,电脑当然会不停的收.但你是无法保证的.让电脑裸奔才行.

网友D(2011-11-13):
还是多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E:
SLAVE FIFO传输CY7C68013-56开发
1. 高性价比,通用USB2.0接口芯片中全世界市场占有量最大,国外市场占用率最大。
2. 最大4K USB端点缓冲区,可设置为双缓冲,三缓冲或四缓冲,全面支持USB2.0高速传输。
3. 内嵌增强型8051内核,沿用传统8051开发方法,固件开发工具为KEIL C51。
   时钟高达48MHz,单指令周期为83.3nS;
   双串口USART0和USART1,波特率支持230K;
   400K高速I2C接口;
   支持双数据指针;
   8KB片内RAM,可存放数据和代码;
   五个复用数据端口PORTA,PORTB,PORTC,PORTD,PORTE;
   五个外部中断源;
4. 支持在线仿真和在线下载。
5. 端点缓冲区“量子FIFO”支持GPIF和SLAVE FIFO传输方式,实现端点FIFO和外设“胶连接”,支持8位/16位总线,速度可到96MB/S。
6. 三种有效封装形式,TQFP128,TQFP100,TSSOP56,用户根据功能和成本来选择封装形式。
7. CY7C68013A是CY7C68013的升级版本,完全兼容,CY7C68013发热量较大,CY7C68013A为低功耗型,大容量16KB片内RAM。
开发板特色
1.        无需编程器,完整在线下载方案。
2.        完整中文文档,包括《使用文档V2.0》和《开发文档V2.0》,《使用文档V2.0》介绍开发板使用和常见问题;《开发文档V2.0》详细介绍CY7C68013(简称FX2)硬件设计、固件编程、VC编程和产品发布整个开发过程。
3.        专业技术支持,3年FX2产品开发经验,包括USB2.0高速数据采集板,USB2.0同步数据采集板和高速图像传输等,为客户提供产品定制。
4.        丰富的实验例子,包括批量传输,中断传输,控制传输,I2C按钮和数码管实验,FX2.0传输速度测试,IO端口控制,给出例子程序固件源代码、VC程序源代码和驱动源代码。
5.        预留AD,开发板上预留14bit 4×2通道同步AD芯片MAX125,用户可自己焊接,采用GPIF方式实现数据采集。
6.        开发环境,已建立固件、驱动和应用程序开发环境,有产品发布实例,缩短客户产品开发时间。
7.        测试速度,开发板测试中实际传输速度可到29M字节每秒。
8.        扩展IO,FX2功能引脚和CPLD IO通过排针引出,支持FX2的SLAVE FIFO和GPIF方式二次开发。
9.        硬件配置,包括:开发板一个,光盘一张,USB2.0屏蔽线一根。
10.        芯片选型,采用56引脚FX2芯片,RAM大小为8KB。
11.        专业焊接,保证开发板质量。
开发板内容

项目        说明
硬件配置        USB A-B线一根USB芯片:CY7C68013-56ACI2C按钮:4个I2C段数码管:1个E2PROM: 1片
用户扩展口        PA0~PA7,PB0~PB7,PD0~PD7,RDY0,RDY1,CTL0~CTL2,CLKOUT,IFCLK,3.3V
开发文档        99页中文开发文档 中文开发板使用文档
固件源代码        I2C按钮输入和数码管输出实验dev_io
        USB2.0速度测试实验spendtest/bulkspeed
        控制传输实例
        批量传输实例bulkTest
        中断传输方式实例intTest
        IO测试实例iotest
VC应用源代码        USB2.0速度测试实验spendtest/testApp
        CYPRESS控制面板源代码(多线程设计)
        批量传输实例(多线程设计)
驱动源代码(DDK)        固件下载驱动,已构建VC开发环境
        FX2通用驱动,已构建VC开发环境,适用于WIN 98SE,2K和XP操作系统
产品发布        基于批量传输实例,安装文件dj.inf,固件下载驱动dj.sys,通用驱动ezusb.sys,测试应用程序bulktest.exe
光盘内容        CYPRESS FX2开发包
        CY7C68013文档(英文,pdf格式):芯片详细文档和概述文档,控制面板使用说明(英文)
        开发工具:USB调试工具bushoundC51编译工具Keil C51 V7.02 DDK安装包Win 2000DDKDriverStudio V2.7文本编译工具Uedit32
        USB规范:USB1.1规范(中文和英文),USB2.0规范(英文),USB OTG规范(英文)
        各种USB驱动开发电子书籍
        1. CY7C68013-56开发文档V2.0(中文)2. CY7C68013-56使用文档V2.0(中文)
        产品发布实例
        固件和VC源代码
        电路原理图(PROTEL格式)

网友F(2012-07-17):
楼上介绍很详细啊,但是对楼主没有用吧

网友G(2012-12-10):
牛人们,你们是怎么下到中文文档的啊,我在官网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