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1-01-26):
(无正文)

网友A:
红外接收头,集成了红外传感器及带通滤波器,整形,解码电路,接收中心频率为455/12(khz),发射频率偏差太大,超出滤波器通频带范围,灵敏度将大大下降,误码率升高。因此必须注意频率配对

网友B:
频率要精确,功率也要够,问题就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