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控制电机转速的问题

楼主(2011-01-26):
请教各位大虾,我用L298N驱动直流小电机
为什么占空比一定时,PWM频率越高,电机的可调性越来越小。
举个例子 PWM频率为10HZ时 基本满足 V平均=V最大*占空比。
          当PWM频率为100HZ时 不满足 此公式,此频率下改变占空比速度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当PWM频率为1KHZ时  不满足公式,且次频率下改变占空比速度基本无变化为全速。
       频率再高就不可调速了,为全速。
我是新手,问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公式是理想的? 电机对PWM最高频率有一定要求?还是电机驱动限制了PWM的频率?

网友A:
注意L298N的速度,马达的性能也不是线性的

网友B:
公式不公式不用考虑了,在1KHZ以上已经不能调速,考虑一下外围电路、器件质量和电机问题吧

信号通道是不是加了光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线性的话,是不是就符合公式了呢? 我怀疑是L298N 开关速度限制了,看看资料区,菜鸟啊,好多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加光耦哦,直接从L298N  IN1~4 输入的 加上L298N外围电路,又直接从OUT1~4 输出了。会什么频率低时可以调?高了又不可调呢?是电机性能限制了还是驱动电路限制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