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顺便向坛里大侠们问个头文件问题

楼主(2011-01-26):
先给诸位老水友行礼了。。。
最近公司改用芯唐的单片机做产品。现在是N79E825ASG,我是用C语言写程序的,头文件该用什么呢?#include<w79e825.h>和<n79e825.h>都不行,KEIL报错。。。
求教了。

网友A:
你确定Keil自带了这个头文件?如果不确定的话,你可以在keil目录里找找看,有没有这个文件,如果没有,可以自己放进去,也可以放在自己的工程里.我也是新手,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3楼,谢谢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自己编写头文件,以前都是直接#include<pic.h>或者#include<reg51.h>
我在KEIL里面能选择N79E825这个型号,但是用C写程序的时候,不知道头文件应该怎么写。KEIL里面头文件列表文件夹是哪个?求教。

网友A:
这是个寄存器定义文件.
像我现在用的芯唐就是\Keil412\ARM\INC\Nuvoton\NUC501
你的应该在C51\INC
里,你找找看,有没有这个型号的,如果没有,也可以去官方下载这个文件.

楼主:
kinbing
谢谢你,眼泪哗啦啦的。。。

网友A:
kinbing
谢谢你,眼泪哗啦啦的。。。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也是新手,也明白你的感受,也很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我也很愿意能帮到别人.我正在学芯唐M0.

楼主:
好人啊。如果方便的话,加下我的QQ 464208938
实在琢磨不透的,希望可以问问你。以前就是用KEIL编编最简单的51单片机。做产品的时候都是用的PIC的。
现在换芯唐了,感觉无从下手啊,连他们官网都搜不到。

楼主:
我知道这很不好意思,嘿嘿

网友B:
你把尖括号改为双引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