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小疑问

楼主(2011-01-26):
我用的是2相4线1.8度步进电机。用的H桥驱动。
请问如何让它走一步呢?也就是只转过1.8度。
单四拍,双四拍那是让他转7.2度。我想让他转1.8度,即走一步,用H桥驱动能做到么?怎么实现呢?

网友A:
步进的哪里要H桥?

网友B:
走一步好像把任意一相加一下电就对了,也就是单四拍中的一拍,看一下时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步进电机需要驱动的嘛。我用的是H桥驱动。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验了下,不行。不走动。
为何有单四拍而从未听说过单1拍呢,我想应该有它的道理。

网友B:
4拍是一个循环:4个电极都加过一遍了,所以是单四拍。任意一相加一下电,确定能走一步(有正反转的区别),我拿电源玩过,我手头有57电机和直径大概1cm的电机,都试过了
单四拍,你相当于转了4步,当然是7.2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我给任意一相加点,电机不动呢?知道原因么

网友B:
你不接驱动电路,找个合适的电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