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我我做的电动阀控制器用2个165做输入扩展

楼主(2011-01-26):
用两个跟用1个,的用法一样吗?
有没有减少I/O口的用法?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串联N个都占相同的IO,一般是3个IO, 可以串N片我最多用过8片,扩展64点输入的.另外8片595扩展64路输出,类似PLC

楼主:
这么厉害,扩展这么多速度怎样?以后还请多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不算什么了,其实扩展输出最多的是LED屏,比如1/8扫的 256*16的屏,一共64片595,分两串,一串32片595。。。。

至于速度,模拟的SPI,现在的MCU一般可以做到5us/字节以下,硬件的SPI则可以做到1us/字节以下。

不过,LED屏的驱动,一般是两跟数据,所以我都用模拟的SPI。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硬件的SPI吗?
是用P3.0,P3.1,通讯吗?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是MCU自带的硬件SPI,当然用51的P3.0 P3.1也可以.

这个跟你用的具体MCU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