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

楼主(2011-01-26):
请问这个电路是什么原理?还有振荡频率怎么算?

网友A:
由于门限翻转电平随供电电压变化而变化,振荡频率受供电电压影响,振荡周期T大约为(1.5~2.5)*R1*C1

网友B:
IC1A和IC1B构成自激多谐振荡器,IC1D为信号合成,IC1C为缓冲并取逻辑非。

楼主:
这个电路我要如何得到38KHZ的调制频率?我按这个参数,得到的是41KHZ左右的频率,因此在机顶盒上接收很不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