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功能能不能实现

楼主(2011-01-26):
下面这个电路是检测UPS内置电池充电线掉线和短路的电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功能,谁知道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正常的电池,端电压有一个范围,比如说12V的铅酸蓄电池,端电压极限范转是10-14.4V。
根据这一特征,弄一个窗口电压比较器,只要发现电压偏离这个范围,即可视为开路及短路。
另外,不知道为什么要有检测短路的功能,蓄电池短路是不允许的,这是严重事故。

网友A:
主贴的运放开环工作,由于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可能偏正,也可能偏负,因此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电路可以实现检测充电线掉线的功能吗?

楼主:
主贴的运放开环工作,由于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可能偏正,也可能偏负,因此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不行了?可以这个电路有人用过,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你先把你们那个消防设备的验收标准摆出来看一下,是依照什么国家标准?要检验内部的电池线是否掉了?
这个验收标准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
电池线可以铆死焊死螺丝锁死,真正需要做的是蓄电池故障预警功能,或是双电池组冗余工作

网友A:
你不要上了对方的当,是不是酒没喝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标准确实有,但是比较灵活。就算是没有,人家说有,我就要做,做不了就不能回家,其他时候都可以耗着,马上过年了,比较着急。这个电路图是其他厂家的图,确定用这个电路可以实现掉线检测的功能,就是不知道图中的接法对不对。
PS:酒?不管用,钱最管用。:lol

网友A:
蓄电池开路好说,至于短路一说你要问清楚,是短充电那一侧,还是短电池这一侧,蓄电池一短路,轻则烧电极,重则爆炸起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短路是充电那边短路,拔掉电池,就是和电池没关系了,这个我试过了,ups可以自己报警。关键是掉线啊。明天去电子市场买元件。

网友A:
充电器本身一定有过流保护,些举多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也觉得没必要那么做,但是,人家说必须做这个功能,要不然不给盖章,我。。。。

网友A:
给你画个图,你先看一下,明天去买零件搭好,早点回家过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动了,感激涕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arge点接到那里?

网友A:
说明:
1,比器U2A,U2B两个单元组成窗口比较器,7脚电压1.44V, 4脚电压1V
2,当电池接线正常,5,6脚分压获得的电压范围一定大于1V,小于1.44V, 两个比较器输出高电平
3,当电池线掉了,充电器charge端子电压会超过14.4V或43V,U2A翻转
4,当电池线短路,充电器charge端子电压会低于10V或30V,U2B翻转
上面3,4问题出现,输出Vout都为0,你可以接一个LED,或是蜂鸣器

网友A:
接UPS的直流母线上

网友A:
更正一下,R2在12V电池时,要用9.1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明天起早去买元件,先谢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蚂蚁,双电池组冗余工作如何做。

网友C:
上面的电路都不能做大检测电池线路 短路断路。

主要是在电池线上 加一个高阻的电压 就行了。很简单的思路。

网友D:
回复 网友A:

高手,学习了。谢谢

网友E:
大蚂蚁,LS们都在歌功颂德! 没有人找出电路上的漏洞或不足吗?
比方说,还有什么元件比LM339便宜(完成同样的功能前提下),输入保护等...:)

网友A:
漏洞是有的,晚上就知道了。如果楼主的UPS充电电路没有欠电补充功能,则掉线保护无效。
楼主这个应用,不差钱,没必要更省

网友F:
看见这个电路
让我想起了二极管与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没有时间试这个电路。我今天测了电池在充电状态下电压是13.7V,充电线掉线的情况下,充电线电压上升到14.1V。

网友A:
那么你是3个电池并联了。
你把那个9.1K的电阻改成8.2k加2k微调电阻,或是直接改成10k的微调电阻,让转折电压改到13.9V比较适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希望明天还有时间。三组电池并联,那岂不是我要弄三个电路?今天把元件买了。

楼主(2011-03-01):
蚂蚁的方案成功了

网友G(2011-08-25):
电池拉个上拉电阻的话 。消耗功率太大。
我是用个D触发器,用个NE555,其实也可以搞定、D触发器的D端 接接电池的端子的正极。
有电池的话,D一直是高电平,输出高电平、

用一个辅助充电电路给电池充电。中间加一个mos管 通过NE55的脉冲控制mos的G门。
如果没有电池,
D触发器在上升沿的时候  检测到的是 延迟了一点的  放大了一点的CP脉冲(CP脉冲来自ne555)
就始终是低电平输出

我做的第一个板子就是这个问题  按照 楼主的 弄了好久没出来。换思路了 ,出来了 大家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