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继电器的吸合电流可以达到10A?

楼主(2011-01-26):
有没有这样的继电器,吸合电压12V,吸合电流可以达到10A?

网友A:
接触器,比如车上用来控制启动电机的接触器

网友B:
有,就是一个常规继电器,国内比较好的宏发继电器。

网友A:
等一下,楼主要求的吸合电流,是吸合线圈的电流还是触点电流容量?

网友A:
如果是触点电流容量,那就太容易了,三五块钱的继电器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吸合线圈的电流

网友A:
那就是了,只能找接触器,这么看来,你的充电电流有几百A,那电池容量不是上千安时?

网友C:
6楼:
12V10A,功率120W,你图的是什么?冒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啊,maychang可以看我另一个帖子,关于ups的,我也是被逼才想到这个损招的。

网友C:
10楼:
看你另外一帖?
哪有那个时间?还要一帖一帖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要检测UPS内置电池的充电线掉线,其他的高招我不会,只能用这个方法了。:lol

网友A:
根据楼主短信信息:
1.一台设备中有三个UP-RW1236ST1蓄电池,串联并联未知,容量未知,我google的容量是7AH;
2.想利用继电器线圈串联在电池回路中,如果电池开路则没有电流,继电器断开报警。先不说有没有大电流的继电器(订制是可以的,用粗线绕,安匝数一定就行了),就算有,也不知道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的最大/最小电流;
因此,请楼主丢弃这个贴子,回到电池开路/短路检测的贴子中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好吧,继续用运放吧。

网友C:
这样的继电器,有的。如蚂蚁所说,定做也容易。
但是楼主想出来的检测电池是否掉线的方法绝对不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麻烦maychang老爷子看看另一个帖子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217812-1-1.html

网友D:
世界需要环保,这么设计,只能让全人类BS你......

楼主:
18# yewuyi 被鄙视也没办法,我认了,只要能做成就行。

网友E:
倒,这岂不退回到非半导体时代了?

网友E:
21世纪咧。。。

网友F:
18楼: 世界需要环保,这么设计,只能让全人类BS你......

哈哈哈 好玩。
检测电池线有很多方法的,电压的 电流的都可以。
最好的 方法是在电池线上加一个 高阻电压,简单的设计就搞定啦。

网友G:
也不知道给你提这个问题的人懂不懂。

网友H:
吸合瞬间电流可能很大,但是10A吸合电流的继电器,绝对不是普通规格的!
如果长期吸合电流都是10A,对触电的烧蚀很严重,要不了多久,就会出现
触点氧化现象。最后接触不良。
吸合电流10A以上的,在电力和大型装备用的很多,但是电压不是区区12V。

网友I:
吸合电流都是10A,对触电的烧蚀很严重..

-----> 用分段式吸合------>烧蚀不严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高阻电压怎么加?

网友B:
这个根本就不是继电器了,12V,10A的线圈,120VA的功耗?
触点的吧?

楼主:
27# pa2792 :lol

网友J:
磁阻传感器
或者导线绕几圈 中间放个干簧管
嘻嘻。。。

网友K:
不就电流检测吗?干么要这么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