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SM与单片机连接时RS232与TTL的选择

楼主(2011-01-26):
(无正文)

网友A:
GSM模块和MCU互联时无需232电平转换,直接互联即可,和PC互联需要进行232电平转换,232电平比TTL的传输距离远。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春阳大哥

网友B:
因为GSM模块IO电压是3.3V,而51单片机是5V系统,所以在51单片机的TXD上串接一个1K左右的电阻;不串也无大碍。但建议GSM模块供电需要做控制处理,在GSM模块休眠无法唤醒或者假死状态下,重新断GSM供电,然后等待几秒到几十秒中电容放完电后重新对模块上电。

网友A:
MCU的IO只要是弱上拉型(默认的都是),5V的MCU就可以和3V的串口直连,不会有什么问题,电平也能兼容。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解答,我受益匪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