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保存pcb时出错,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1-01-26):
PCB, pc, AD, AC
,AD保存pcb时出错,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
我用的事AD6.9的,有谁也碰到同样问题不?不知道这样画出PCB文件会有啥不对的地方

网友A:
你使用另存为试试看。

网友B:
说的很清楚,版本问题。
你现在的PCB是AD6.3以下的版本,按保存后会转成6.0格式。
如果你再考回到自己电脑上,就不能打开了。
印象中99SE与AD版本之间,最大的不兼容是铺铜。建议改成网格形式的铺铜就OK了。
建议:
1. 先用朋友的编辑,再保存一个99SE的副本。(PCB4.0格式)
2. 自己电脑也装个AD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