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逻辑非门在VCC爬升过程中的输出

楼主(2011-01-26):
为了增加驱动能力,需要将MAX809给出的低有效复位用两级非门缓冲后提供给2个CPU模块。
对这个电路的疑问是:
CMOS逻辑非门,输入接GND,VCC在上电爬升过程中,输出随VCC爬升?

两个CMOS逻辑非门级联,第1级输入接GND,第1级输出接第2级输入,VCC在上电爬升过程中,第2级输出可保证低电平吗?

望大侠赐教。

网友A:
MAX809直接驱动两个没有问题,干嘛非得多加器件?MCU的复位脚不是耗电大户吧?

网友B:
要加下拉电阻。

网友C:
你这样设计大大的降低了系统的稳定性。

复位芯片后面加下拉,在VCC上升的过程中第一级非门的输出在VCC较低的时候也不能保证跟随电源。

第二级非门后的电平可能不能保证输出低电平。

所以还是用复位芯片直接推吧。

楼主:
要加下拉电阻。
引用 网友B:

chunyang你好,是809的输出加下拉吗?这个我们是有做的。还是说两级非门的输出要加下拉?

楼主:
你这样设计大大的降低了系统的稳定性。

复位芯片后面加下拉,在VCC上升的过程中第一级非门的输出在VCC较低的时候也不能保证跟随电源。

第二级非门后的电平可能不能保证输出低电平。

所以还是用复位芯片直接推吧。 ...
引用 网友C:

如果直接推确实负载太重呢?比如要将复位信号输出给其它子板。有什么资料上有可靠的复位电路吗?

网友B:
在门输出加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