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这个电路输出怎么不对啊?

楼主(2011-01-27):
这个芯片应该是输出3.3V的,可是输出居然是4.4V,搞不懂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A:
检查焊接是否正确,另外滤波电容要加大。

网友B:
AS1117属于准LDO,输出端的电容不仅是滤波的作用,更关系到输出的稳定,参数选的不好可能会引起震荡。手册上推荐的是钽电解电容10uF以上或者铝电解电容50uF以上。楼主最好测量一下输出端的波形。

网友C:
AS1117属于准LDO,输出端的电容不仅是滤波的作用,更关系到输出的稳定,参数选的不好可能会引起震荡。手册上推荐的是钽电解电容10uF以上或者铝电解电容50uF以上。楼主最好测量一下输出端的波形。 ...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将电容放大看看~~

网友D:
输出电压太高,是因为你的负载可能太轻了。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
一般都是不太好的LDO

网友E:
换1117吧,买到山寨品了。

楼主: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我把电容换成100uF,然后重新换了个芯片重新焊了个电路,现在输出正常了,可能真的向楼上说的那样,买到山寨了

网友A:
山寨货也应该输出正常的,除非本身恰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