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警告我想请教

楼主(2011-01-27):
刚接触2440 在调试按键中断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警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各位大仙解答下吧:Warning:no side effect in void context: 'unary *<expr>'
这个是在调用一个带参数的宏时产生的,宏代码是
#define ClearPending(bit) {\
rSRCPND = bit;\
rINTPND = bit;\
rINTPND;\
}
我调用时:ClearPending(BIT_EINT0);  ,就在这里报错了,这里搞不清楚原因,还望多指教下。。。拜谢。。

网友A:
ClearPending(BIT_EINT0);  把分号去了试试

网友B(2011-08-21):
#define ClearPending(bit) {\
rSRCPND = bit;\
rINTPND = bit;\
rINTPND;\(是这一行出问题了,没有对rINTPND进行赋值,所有出现in void context)
}

网友B:
把这一行直接删除掉,就没有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