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阻容做反向逻辑

楼主(2011-01-27):
如何用电阻电容实现一个反向逻辑,就是输入一个高电平就输出一个低电平,反之入低就出高,请高手指点,在线等,谢谢,
要求:延时在10ms以上,并且稳定,谢谢

网友A:
只用阻容实现不了

网友B:
至少要一个三极管

网友C:
逻辑门电路里面有一种基本芯片叫着:反向器

网友D:
要求:延时在10ms以上,:o

网友E:
仅靠RC器件做不到。

楼主:
那就是一定要用一个反向逻辑门器件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