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操作系统访问并行打印口的问题

楼主(2011-01-27):
我开发了一个系统,要用到并行口,中文操作系统正常,可是英文系统在读并口状态,不正确,不知道能不能赐教?

网友A:
是同一台电脑吗?不同电脑的并行口操作端口定义可能不同,而且和并口工作模式有关。另外不同版本的windows对直接端口读写的权限也不同。

楼主:
关键是中英文对端口写操作是一样的,只是读到的状态有错误。
对了,英文操作系统的IO地址有2个段,378~37F;778~77F。

楼主:
中文就只有前面的段位。

网友B:
这个跟操作系统的语言无关,但跟硬件平台相关,和BIOS设置也有关,必须给出正确的地址信息。

楼主:
这是当然,要不然系统不可能在中文环境下运行。

网友B:
去改改BIOS设置,统一地址和中断资源,并口的类型设置也最好一致。

楼主:
英文资源包含中文的全部,虽然我禁止中断,但有个中断号,默认为3号,中文就没有。

网友B:
要设置成与硬件相符,硬件资源可在控制面板中看到。

网友C:
设备管理器,查看-> 按连接排序资源
附件,系统工具,系统信息,硬件资源-》IRQ

这两个地方看看,和语言无关,另外去bios里面设置一下。
如果同一个主板,不可能有不同的硬件资源。
驱动是去适合硬件的。
中英文的系统,API都是通用的。英文也都是ANSI和unicode双接口的。

网友C:
无图无真相,把上面我说的两个图抓上来贴一下。

楼主:
我现在是中文系统,我的英文系统不能显示我们的对话,可不可以请用英文沟通,这样我就可以在英文系统截图,现在不行。

网友B:
楼主还是仔细去看系统资源吧,这个问题实在是跟语言无关的。

楼主:
谢谢了,昨天我重新安装了操作系统,没有另安装驱动,并口设置就好了,原来是驱动问题。

楼主(2011-06-16):
问题解决了,是并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