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求助关于MSP430单片机编译优化设置

楼主(2011-01-27):
找来找去没找到430的专版,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近接手一个老的项目,用的是MSP430单片机,看到里面几乎每个函数前一行都有 #pragma optimize = z   0(0处有1、2、3、6等等),(1)百度搜了不知为何意,z和数字分别代表着什么意思?希望各位指教。
(2)另外,这个用V3.42的版本IAR,我装的V4.21编译就会出错,就是#pragma optimize = z 0这些编译不通过,这是为何?我也不好删除,因为这还是现有产品用的代码。
(3)还有,V3.42版有软仿吗?怎么只有个debug按钮,按了出错:failed to device initial,V4.21版有下载调试、不下载的软仿呢。
谢谢!!!

网友A:
IAR最不爽的地方就是高版的工程与低版本的工程不兼容(并所有的不兼容,但是大部分都不兼容)
兼容性太差,低版本的更别说打开高版本的工程了,这方面与KEIL差距巨大
至于#pragma optimize = z   0看一下对应版本的帮助文档,几分钟的事

我的电脑装了EW8051的四个版本7.20,7.30,7.51,7.60,那个烦啊

网友B:
…………我的电脑装了EW8051的四个版本7.20,7.30,7.51,7.60,那个烦啊…………
引用 网友A:

只留7.60,其他都删。

网友A:
LS
7.60打开7.30的工程,编译一大堆错误,网上一索,不兼容

网友C:
#pragma optimize = X

X为多少即为本段代码采用的优化等级。

IAR下一般不采用这种优化方法,GCC或者KEIL下面有人喜欢用这种写法,好处就是针对不同的函数采用不同的优化等级。

IAR应该也是支持这个方法的,但具体如何写,需要自己查阅IAR的C编译器帮助手册。

楼主:
囧,想结贴来着,给分与总分不符,没玩过~汗  我毕业不久,对这些也不熟悉,也不知道看帮助文档,看了后(1)(3)已解决。就是不知为何用V4.21编译 会出一堆错,纯粹的不兼容问题吗??谢谢各位的回答!谢谢。

网友B:
囧,想结贴来着,给分与总分不符,没玩过~汗  我毕业不久,对这些也不熟悉,也不知道看帮助文档,看了后(1)(3)已解决。就是不知为何用V4.21编译 会出一堆错,纯粹的不兼容问题吗??谢谢各位的回答!谢谢。 ...
引用 楼主:

楼主不把提示的错误发上来,怎么帮楼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