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我的总线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1-01-27):
请指教我的总线功率放大器,用在485总线上面的,目前采用的是总线供电方式,LDO要选择响应速度快的带使能端输出5.0v的,目前还没找到型号,不知道此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U3这样输入显然不正确。
Data信号加在U3输出端,有那么大驱动能力么?

网友B:
485总线的带载能力不强,电压更是无法驱动5V输出的LDO。楼主应给出包括接口电路在内的完整电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