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

楼主(2011-01-27):
(无正文)

网友A:
要非常准确和稳定,使用晶体产生振荡。
不需要非常准确和稳定,调节R1。

楼主:
频率大概在37-39KHZ,请问调节电阻可以吗?还有电容C1和电阻R1的精度要选为多少?

网友B:
对于红外遥控,载波频率必须准确,将振荡器换成晶体的就可以,电路类似,多用一个晶体而已。用RC振荡器,器件精度无所谓,调整就是,但必须是低温漂的,电阻好办,电容就要求高了,换晶体振荡器吧,有38KHz的晶体或陶瓷振子,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