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碰到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1-01-27):
用的是ALTERA的EPM240,单纯上电没有什么问题,给CLK信号也没有什么问题,几个输出控制相连也没有什么问题。由于在测试阶段,把几个工作状态输入脚直接连接到GND或者3.3VDD进行测试,这个时候电源就提示过流,发现芯片就被烧掉了。如此的状况出现了三次了,郁闷死了。想问问大家看看,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谢谢!

网友A:
确认你那几个脚是配置的是输入? 怀疑是不是有个别管脚配置成输出了。
或者你测试接错线了。
你是不是没有下载程序就测试了?

楼主:
1,引脚的输入属性确认过没有问题
2,已经是最后的功能测试了,不可能没有烧代码。
补充一个说明,我在测试板上每个脚的地方增加了一个LED用于指示,用上拉电阻连到电源,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单纯的上电及输出测试都是正常的,也就是说这几个输入脚悬空的时候是没有问题,这个我觉得比较诡异呀。。。

网友A:
你不是你的测试信号跟CPLD的电源之间不共地。

一连上,上电就烧。

楼主:
共地的,是一个数据采集电路,最后单点接地。

另外这个时候输入端还是悬空的呢还

网友A:
会不会CPLD的逻辑部分有问题,这几个输入都有效后,触发了其他的芯片、设备。

把CPLD的程序擦除,然后再做同样的输入动作。确认是不是CPLD逻辑的问题。

楼主:
我可以去试试,不过如果悬空没有问题,为啥接了就不行了呢?

和电源直接需要加什么限流电阻之类的么?

网友B:
直接接VCC3.3电源?LZ应该理解I/O上下拉的概念的吧...

网友C:
内逻辑设计肯定有问题,可以用LED串电阻后分别对电源和地进行测试,配置为输入口时,LED肯定不会亮,否则说明内逻辑设计或配置出错。

楼主:
回9楼,现在就是这样的,我另外做到一块测试板,线路板插在测试板上进行测试,LED用于显示这个输入口的状态以方便调试。这个板子根据输入信号控制别人,但是没有反馈回来任何东西,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如果逻辑设计有问题最多是控制别人不正常,但是为什么自己烧掉呢=,=

网友C:
先断开输入信号进行检测,同时注意输入信号的电平不能超出器件准许的范围。

楼主:
对于上下拉我的理解是输出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上拉电阻借用电源的能力,但是对输入口需要的应该是保护,要的话应该是限流保护电阻,应该没有上下拉电阻的问题吧?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C:
这个问题跟上下拉电阻无关。

网友C:
输入口是准许对电源或地短路的,但输出口不准许。

楼主:
恩。

现在没什么思路,都不敢冒然上电。备件不多,另外在只有烙铁的情况下手焊一块QFP100的CPLD还是挺累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呵呵 上拉电阻难道没有限流的作用么?照你的意思 你的限流保护电阻该怎么接呢

楼主:
我没说上拉电阻没有限流作用。

目前我的线路里输入没有加任何保护,只是用电源或者地得到电平,用LED显示电平的状态。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为什么不试着加下电流保护呢

网友D:
LZ不要心痛,现在多烧坏几片后,以后就不会再犯类似问题了. ;P
坏事不见得就是"坏事"

楼主:
回19楼,恩,我晚上加个10k的电阻试试。

回20楼,心痛倒是不心疼,也不怕麻烦。主要问题是一来如果问题没想清楚一片片的烧意义不大,想办法分析出根源是关键,二来是项目的时间进度比较紧张,拖不起。当然,出来加班加点这也没什么办法,谁让自己选了这条路呢,是吧?呵呵。。。

网友E:
注意EPM240的管脚是没有5V耐受性的,输入电压无论如何不能高于4.2V。可以用供给CPLD的电源正极和地线测试一下输入管脚。

网友C:
IO口的电平容限是不能超出,内部有钳位二极管的,如果信号源内阻较低,一旦超出会引发大电流或造成IO的闩扣效应,都可能摧毁芯片。

网友F:
你需要的是把多余管脚设成3态的,不设成3态,肯定会烧的

楼主:
回25楼:你说的这个情况我倒是没有注意到。多余管脚不设置成3态的情况下悬空或者接地的话有问题么?或者说是不是设置成3态以后就可以随便怎么样处理多余脚了呢?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ltera似乎并不是所有型号的芯片都可以设置口为3态的吧?如果不能设为3态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谢谢!

楼主:
回23楼:我直接接VDD,也就是你说的信号源内阻很小的情况。你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加限流电阻就可以解决呢,比如加一个4.7k的电阻这样?

楼主:
回22楼,电平容限的问题我已经注意了,目前的测试电路确实有和5V单片机系统连接,不过已经加了分压电阻后实测3.4V,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而且单片机非强输出电流能力只有230uA,我没有加上拉电阻什么的,应该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吧?

网友C:
空余口设定成输入并偏置到器件的电平电压范围内是没问题的,并非一定要设成3态,正常的输入口能这么工作,但要注意的是编程,特别是对空余口的编程。

楼主:
回29楼,编程里一般怎么写比较好呢,都设置成输入并对外接地么?刚刚烧了第四块芯片。确认了在输入端悬空情况下,了各部分上电连接都没有问题。输入端接地的还是接地,接入电源的还加了6.8k保护电阻,为了保险把原先用于辅助指示的LED也全部断开,但是连入输出部分以后,芯片还是在上电瞬间烧毁短路。没天理啊!!!我还想好好过个年呢>,<

网友C:
两种办法,一是人为对所有IO进行定义,正常的IO怎么定义,空余的就怎么定义,顶多做个实际上不用的逻辑环节;二是在编译集成环境中对空余口进行定义,用这种方法要仔细阅读器件手册和编译环境的说明文档,需要正确操作。

楼主: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悬空的时候没有问题,为什么连接固定电平会有问题呢?而且问题不是说逻辑错误,而是芯片直接烧毁,太夸张了也。

网友C:
因为肯定存在内逻辑设计问题,短路了。

楼主:
我是用VHDL功能描述方法写的代码,而且核心逻辑别人已经验证过了,只是前人使用的是xilinx家的芯片,我用的是altera家的,觉得逻辑出错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而且我也模拟过。如果说内逻辑有问题的话,是否意味由于编译器造成了相应的问题呢?如果是的话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G:
未定义的引脚缺省配置是接地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晕~ 都换厂家了,还敢保证逻辑一样。

硬件语言,除非你vhdl的时序控制的非常出色,或者功能异常简单,一般是很难实现一样功能的。

复杂一点程序,别说换IC了,你编译器版本不同可能运行效果都不一样。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逻辑设计和编译环境非常重要,需要对器件和编译器有足够的了解,所以我前面要楼主去仔细看器件手册和编译器的说明文档。

楼主:
好吧。。。我再去看看手册。我觉得逻辑应该属于异常简单的类型=,=

另外我并不是抄人家的代码,是按别人的逻辑重新写的代码,因为我一直用altera的芯片,正是怕硬件上有什么问题,才没有用人家的芯片。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内逻辑会有问题的话,quartusII的自带模拟难道做不出来么?

网友H(2015-06-24):
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方便回忆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