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试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1-01-27):
用的是ALTERA的EPM240,单纯上电没有什么问题,给CLK信号也没有什么问题,几个输出控制相连也没有什么问题。由于在测试阶段,把几个工作状态输入脚直接连接到GND或者3.3VDD进行测试,这个时候电源就提示过流,发现芯片就被烧掉了。如此的状况出现了三次了,郁闷死了。想问问大家看看,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焊接质量原因。芯片引脚短路。

楼主:
焊接没有问题,亲自手焊的,也仔细检查过了

网友A:
具体查找原因,我提供一种方法:
1) 上电正常
没有电源发热异常。
2) FPGA能在PC侧通过JTAG配置软件搜索到。
这样可以检验FPGA,JTAG相关电路。
3) 下载小程序。
为安全起见,可以将所有IO都置为高阻,然后取1路测试高低电平输出,同时检测其他引脚输入。
这样就应该可以发现IO口问题了。

楼主:
我的操作顺序是这样的:
1.上电测试,工作正常
2.烧写测试,器件识别正常,烧写正常
3.无任何输入仅加CLK信号,看不出是否正常工作,但至少没有什么问题
4.加静态输入信号至地或者电源VDD,然后上电瞬间电源过流保护(设置电流上限0.5A)
5.修改电流上限到2A,依然显示过流,这时根据发热位置判断的是CPLD损坏。

网友B:
看是否有电源对地0电阻的,重点查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