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祝大家新年好,顺便提个问~

楼主(2011-01-27):
...88E6060 有2个电压控制端CONTROL_15,CONTROL_25,
请问这2个工作端是怎么通过一个PNP三极管(BCP69T1)实现电压的转换的呢~?
示波器的波形看上去这两个控制端波形差别不大,后面接的是一样的磁珠和电容滤波。。

网友A:
贴电路外加芯片手册。。:L

网友B:
就是利用CONTROL_15,CONTROL_25两个控制端控制PNP三极管的基极使它饱和导通(88E6060内部voltage regulator产生的1.5v,2.5v)或截止(电源输入是3.3V上拉,此时输出3.3V)

楼主:
就是利用CONTROL_15,CONTROL_25两个控制端控制PNP三极管的基极使它饱和导通(88E6060内部voltage regulator产生的1.5v,2.5v)或截止(电源输入是3.3V上拉,此时输出3.3V) ...
引用 网友B:

能否理解为快速开关然后得出的电压平均值..?

网友C(2013-03-19):
目前也在学这个芯片 要做个简单的交换机   有原理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