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谢谢

楼主(2011-01-27):
PNP型三极管发射极接5v,集电极接通过电阻接LED灯,基极输入3.3v会亮,那输入是0v会怎么样?

网友A:
当然也会亮

网友B:
电路没接好你PNP管烧掉就不会亮了,否则会亮。
卡哇伊!!!!!!!!!!!!!!!!!!!!!!!!!!

网友C:
书上说PNP管基级电压低于发射极电压0.7左右,一般都能导通吧

网友D:
0v会点亮,但基极要接限流电阻不燃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