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系列的头文件在哪?

楼主(2011-01-27):
79系列的头文件在哪?

网友A:
安装后,一般在keil目录下,如“Keil\C51\INC\Sinowealth”,LZ可以去对应的目录查看下。

网友B:
安装库文件后,直接include即可

网友C:
www.sinowealth.com/zh/8bittool 下载flash lib库,安装

网友D:
对,安装完成后,在keil\c51\inc\sinowealth目录

网友E:
LS正解。同时,在设定选择了芯片型号后,可以直接在keil里面通过右键直接加入芯片的头文件。

楼主:
安装后,一般在keil目录下,如“Keil\C51\INC\Sinowealth”,LZ可以去对应的目录查看下。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正是这个目录

网友F:
中颖51好像没提供汇编的头文件,需要自已编写。 :L

网友G:
汇编和C的是通用的,你可以include进去试试

楼主:
中颖51好像没提供汇编的头文件,需要自已编写。 :L
引用 网友F:
:Q

楼主:
汇编和C的是通用的,你可以include进去试试
引用 网友G:
正有此意

网友H(2011-03-17):
安装后,一般在keil目录下,如“Keil\C51\INC\Sinowealth”,LZ可以去对应的目录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