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帮我

楼主(2011-01-27):
用那种电路能将图中脉冲信号分离出来。谢谢!

网友A:
脉冲频率在什么范围内?

楼主:
0.5kHz到2kHz。谢谢

网友A:
如果不要求输出信号的沿和占空比严格与输入信号相同,可用电容隔直实现,后跟比较器整形。

楼主:
谢谢。要求必须同步,因为它是做通讯数据用的,您看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楼主去找本晶体管黑白电视机的书,找那个同步分立电路

网友A:
那么直流成份的电压是否始终在不断变化?

网友C:
直接用运放的减法电路能将脉冲信号提取
出来

楼主:
谢谢。按装上一个这个直流电压就不变啦,是不同安装环境这个直流电压是不同的。

网友D:
谢谢。按装上一个这个直流电压就不变啦,是不同安装环境这个直流电压是不同的。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很容易的。

呵呵,估计比较器都能实现了。。。

网友E:
隔直流以后加比较器?

网友F(2011-04-29):
波形与红外发射的编码波类似,处理与红外接收相似。用单片机处理红外的方法解决。
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