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电路能将图中的脉冲信号分离出来?

楼主(2011-01-27):
谢谢啦!

网友A:
信息不全面。把事情描叙清楚。

网友B:
高通滤波,去直流分量

网友C:
用运放做一个比较电路,当电压等于1V时,输出为高电平,否则为低电平。

网友D:
首先隔直 再整形

网友E:
不能简单的高通滤波或隔直,隔什么直?这里的直流也是5V或15V变着的,楼主没说直流跳变有啥规律,如果跳变很陡,那高通滤波和隔直还有用吗?

网友E:
是不是可以这样?
先用一个比较器和10V比较,比较的结果控制两路比较器(一路与15.5比较,另一路与5.5比较)再相或输出就OK了嘛

楼主:
先谢谢各位。是一个直流信号上叠加的一个0。5KHZ到2KHZ的脉冲(幅值1V,脉冲宽度不固定),就是想把这个脉冲信号分离出来。难点就在这个直流信号在不同环境是变化的,但是同一个环境是固定的。

网友F:
到模拟电路教材里面查查“箝位”。

实际上,可能不必箝位,也可以将这些脉冲分离出来。
既然这个直流信号变化非常缓慢(意思是说,这是个频率非常低的交流信号),隔去直流和变化非常缓慢的交流信号即可。

网友:
用比较器把直流电压和输入比较,直流电压由输入滤波得到.

网友G:
用比较器

网友H:
还有,哥哥,频率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