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芯片L4981A

楼主(2011-01-27):
求功率因数芯片L4981A的测试方法:加辅电怎么产生驱动波形

楼主:
看了PDF,结果产生不了驱动,这个芯片作用与uc3854类似

网友A:
有的PFC需要母线电压建立了,才打开PWM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再试试

网友B:
这个芯片确实需要检测到母线电压才能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除了母线电压,可能还有其它信号吧

楼主:

file:///C:/Documents

楼主:
10# 石门之南

楼主:
怎么上传电路照片

网友C:
12楼:
需要上传的图片必须放到你的硬盘上,然后再上传。

网友D:
检测直流母线是否符合它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