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几款10位以上DAC芯片

楼主(2011-01-27):
例如现用的是DAC 5615   10位的
找了一下还有一款MAX 538  12位的
推荐一下其它的
要求:稳定性好   价位不要太高,几十块吧

最好是自己用过   谢谢!

网友A:
我推荐给你一个  我们现在的项目就在用 SPI接口的 MCP3202

网友B:
MAX5312,正负10V输出,刚调试过。4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