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挥SPI器件的最大速度?

楼主(2011-01-27):
现在很多DAC和ADC都是SPI的接口。
这些SPI接口可以在30M甚至是50M的速率下运行。
这样,在减小体积的同时,也能够保证DA或AD速度。
可问题是,我用什么SPI控制器才能将这些SPI借口器件的速率发挥到最大?
现在使用的是LPCARM7的片子,可它的SPI速度最多可达到其外部晶振的8分之1,
这样满打满算也就能实现1M级的速度,根本不能发挥那些SPI接口器件的最大速度。
向大家请教一下,有什么好方案。
谢谢先。

网友A:
这完全取决于MCU的了.

楼主:
有什么好的
能给推荐一下么?

网友A:
能满足实际应用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希望可以找到一块SPI速率可以达到10M及的MCU。

网友B:
你是想说SPI传送的速度达到50M吗?!

还没见到过。

网友C:
速度快了要注意可靠性!

c8051f可以考虑!

楼主:
是有的SPI接口AD或是DA,它能够在时钟速度为50M的情况下运行。
我想尽量能往这个速度上靠,50M没有,10M也可以呀。

网友A:
C8051F350的SPI时钟可以达到25M
100M的F1xx系列应该可以到50M,不过不能肯定

网友D:
不是越快越好。。。太快了往往钱也多了快出来的速度却没意义。

楼主:
系统需要AD和DA的转换时间短,
而我又不想使用并口的,所以再此问一下

网友E:
你多长时间读一次AD/DA

楼主:
大概20us,甚至更小。
DA/DA的速度要求基本一致

网友F:
SPI的只用过8Mbps

网友G:
10M的SPI速度,仔细找找CM3内核的ARM,应该有,DSP应该能达到这个速度,如果要外扩,可以用CPLD做个SPI控制器,然后ARM用总线方式读和写SPI控制器。速度的瓶颈在ARM总线的数据吞吐量。

网友H:
LPC1768可以。主频100MHz,SPI可以达到1/2主频,刚好50M。

网友I:
想死快点就用C8051F。

网友J:
51的效能和当今的MCU比起来完全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典型的51 Drystone benchmark只有0.07 DMIPS/Mhz;而同为8位机的STM8 可达 0.83DMIPS/MHz;LPC2xxx 系列是 0.9 DMIPS/Mhz;Cortex-M3 有1.25 DMIPS/MHz;AVR 32是1.5 DMIPS/MHz左右;Cortex-A8可以达到 2 DMIPS/MHz

网友F:
18楼说得对,相对现在新的32位MCU。。。

但是我又发觉,在工业控制上,现在用32位MCU做的东东,好多性能不如8、90年代用8位机或16位机做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17L
我就是C8051F的粉丝,没有发现C8051F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的是人

网友K:
回复 楼主:
换并口的AD DA吧,要不就换单片机吧。
他们配合在一起,发挥不了1+1>2的,要不你加个CPLD做总线转SPI?

网友I:
17L
我就是C8051F的粉丝,没有发现C8051F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的是人
引用 网友A:

它出现的问题代理商的FAE都承认了。

楼主:
to: 古道热肠 & 不爱说话
看来是得学习一下CM3了,呵呵。谢谢二位的提醒~~

to:linqing171
选个并口,将他接到外部总线上,操作起来确实很快。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模数隔离那块的成本就会上升了,还是看成本预算吧,呵呵

to:pa2792 & mxh0506
当我看到有些C8051的主频达到100M时,我心动了。
可看到你们的回复,我又淡定了,谢谢呦,呵呵。

谢谢咯都

网友A:
22L
什么问题,说说看

网友L:
弱弱的问下Silicon labs还健在:funk:

网友A:
人家活的滋润的很啊

网友M:
Silicon labs的利润率和每股盈利比ATMEL、ST、美信都高。

网友M:
中国的代理商对技术都不是很懂,大多数是人云亦云。每个芯片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命门,C8051F你如果对它吃透后,用起来还是很可靠的,我们用了很多,工业环境,很可靠。

网友N:
相知到SPI能达到最高的速度吗?我用STM32进行过测试,接的不是AD和DA,而是无线收发器CC1101,其实由于CC1101的限制,在达到很高的SPI时钟时,不能继续的原因并非处理器问题,而是CC1101已经不能承受如此高速率(CC1101器件手册上说最高10M)。
同时验证了STM32的超频性能.时钟可超至标准频率的2.5倍,SPI可达52M
有图有真相:

如果采用STM32F103系列,速度至少提高1.5-2倍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有图有真相,谢谢。
不得不感叹自己会的MCU太少了

网友N:
回复 楼主:
学好一种处理器,以后如果工作需要,学习新的是很快的,

网友C:
我的 c8051f320+cc1101=mcu+usb+RF

c8051f320与cc1101的接口spi方式

欢迎到我的博客看看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C:
无线通信很难做好的!
rf集成芯片采用超外差混频方式,距离很近时通信效果不好!

ti官方的例程除了用自己的msp430外就用的c8051f320
尽管cc1101问题不少!
还是有许多人在用的!

网友C:
c8051f用c2接口的好!
速度快的话可以考虑用c8051f360,mcu 100Mhz,spi最少在25Mhz

楼主:
to owlcjy:
如果某款单片机我一点没接触过,我还是不敢直接用在新设计中的。
用到新款单片机。都是买本参看资料或是开发板,再去用的说。
呵呵

网友N:
回复 网友C:
TI提供的在MSP430下运行的CC系列的库移植到STM32下,并实现无线的语音传输,双向传输,呵呵,低清小兔,不找麻烦
欢迎去我的博客,虽然没啥东西
大秦同学说CC有不少问题,想了解下,最好是跟你用过其他公司的无线数传芯片做个对比,网友们估计有些不太了解,呵呵,我也是

网友O:
牛的话就自己写个SPI控制器,想多块就多快

网友N:
我们都不是牛人,都需要向别人学习
37# charrijon

楼主:
to charrijon:
如果没有成本压力和进度要求,我会的。哈哈

网友P:
SPI接口的ADC芯片,SPI速度是一个瓶颈,MCU的处理速度更加是一个瓶颈。
选择STM32的SPI,有一个好处,可以用DMA方式,CPU参与很少。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耐心解答。
已经决定使用STM32了,哈哈。

网友Q:
对高速的SPI还是挺感兴趣的

网友R:
PIC的SPI可以达到很快.

网友S:
LPC1768的SPI能那么快?
Datasheet里:
Maximum SPI data bit rate of 12.5 Mbit/s

网友H:
回复 网友S:
你看到的是SPI controller的数据,最快1/8主频。
我说的能到50M的是SSP controller,它也可以当SPI来用。

网友O:
用DSP好了,速度够快

网友T(2014-01-21):
引用 网友J:
51的效能和当今的MCU比起来完全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典型的51 Drystone benchmark只有0.07 DMIPS/Mhz ...

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