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去耦电容布局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27):
第一个较好一些。
原因是是电源先流过电容,再接到IC上。

网友B:
第一个好些,较小的电容应最靠近芯片电源管脚,电流先流过大电容,再流过小电容,最后到IC

网友C:
既然人家来发问,自然是不但想知道怎么放,还想知道为什么这么放
楼上两位回答的也太随意了吧

至少也得谈到电容的放电顺序问题吧
谐振频率高低决定了离芯片的远近
电容充放电速度:电源走线与大面积地构成的电容〉0603那种小电容〉钽电容
所以要把小电容放的离芯片最近;如果放的远了因回流路径感抗和阻抗都增大而导致小电容不能起任何高速信号退藕作用,还不如不放省省银子

网友D:
关系不大   无所谓,现在IC很给力

网友E:
楼上这么说会误导人的啊  养成好的习惯很重要

网友F:
上图好,不要有T型分支,高频信号的去耦很讲究分布参数,如果本身就是高频电路,T型分支会死的很难看。

网友G:
上图好。
1)小电容必须离IC的VCC更近;
2)电源要穿过电容再到IC。

但如果能用附图这样更好。

去耦不单是给VCC去耦,离VCC近,也要保证去耦电容的GND离IC的GND近,这样去耦回路的电流环最小。

IC内部的高频干扰到VCC上,先通过去耦电容,再流回到IC的GND上。

网友H:
去耦电容应该放哪里好?

呵呵,标准答案就是放在去耦效果最好的地方,如果你能深刻理解这句话,那么你肯定就明白耦合是如何产生的,你自然就会找到最佳位置放这个电容,最佳位置不仅有性能上的考虑,还要有工艺、成本等的综合考虑。

另:一般那个大电话,行话不叫它为去耦电容,只有那个小电容,大家才通俗喊它为去耦电容或者退耦电容。

网友C:
电源与大面积地间的平板电容就像--静脉注射一小针葡萄糖   来劲最快,持久力最短
离芯片最近的那个小电容就像----喝一口葡萄糖           来劲第二快,持久力也很短
芯片外围的大容量电容就像  ----吃个馒头               来劲慢,持久力较长
离芯片更远的电源就像-------吃顿肉                 来劲最慢,持久力长

网友I:
可以把电容放在buttom layer,这样好布

网友J:
8楼的走线是对的,照做吧。小电容靠芯片近,大电容离芯片远。

网友K:
个人一般都放在反面芯片管脚旁

网友L:
只要是并在供电端的电容都算退耦,不同的容量具有不同的频率范围,组合起来可在宽的频率范围内起到良好的退耦作用;
低频退耦,有点过孔问题不大,高频的就不要用过孔了;
容量小的靠近管脚是对的
除了VCC端到管脚的阻抗以外,还要注意地线的阻抗,要看总阻抗

网友M:
:P在此学习了。。

网友N(2012-10-08):
做技术就应该有较真的精神!赞

网友O(2012-11-21):
呵呵,楼上的动画很有意思,不知道是什么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