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LCD选型求助

楼主(2011-01-27):
LCD具体要求如下:
尽量小、功耗低、价格尽量便宜,不超过五六元,像MP3的LCD就可以,最好是串行方式。

此外需要其驱动的单片机,有定时器、低功耗,能通过按键唤醒。有贴片封装,驱动上面的LCD.

网友A:
五六元这东西就看量了,段码液晶可以达到。

楼主:
楼上说的对

网友B:
找断码液晶厂家,开模定制即可,可能要出点开模费

网友C:
英文字母的小屏幕, 应该也能够得上.

网友D(2011-03-07):
我是做OLED显示屏的,如果你还没找到合适的,可以与我联系。我的邮箱:hxy.102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