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检测器电路疑惑

楼主(2011-01-27):
各位大侠,
     下图电路为一峰值检测器电路。原理为:当输入升高,则OP1输出升高,电容开始充电(此时D1截至),经过OP2的反馈使输出等于输入。
     个人觉得由于OP2的正相输入端靠OP1来调节,而由于D2的作用,使OP1对电容仅仅是充电,故,因为OP1的开环放大,OP1的输出可能为一大脉冲电压,如果这一脉冲电压大于OP1的输入,那么电容的充电电压将高于输入(因D2作用电容无法放电),造成电容得到的峰值电压高于实际电压?未体现峰值采集作用。
    请高手指点。

楼主:
下图为峰值采集电路

网友A:
峰值采集电路能这样实现吗?
呵呵
新手
学习

网友B:
由于D2压降,以及C的充电过程。

OP1的动作会比OP2动作慢。

所以你的担心是不存在的。 当输入大于当前峰值时,OP1输出缓慢输出(只相较OP2慢),而OP2实时跟随C上的电压,当OP2输出=输入时,OP1输出关闭。峰值保持。

楼主:
多谢mmax!
   电容的充电过程使OP1输出不能瞬时得到高电压,只能是一缓慢过程,而OP2实现快速跟踪。受教!
  再问楼上,由于OP1带有容性负载,请问如果对其加入相位补偿,电容的该如何添加?
   我在书上看到为加一与RES1并联的电容,大概10PF。不知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B:
OP1相位补偿?OP1其实是个比较器,只是比较端电压会变化。
并一个电容可能是为了OP2影响OP1的反馈速度。

OP2是跟随器,OP2反馈回路没有电阻,如果有电阻并个电容的话才是相位补偿。

网友C:
OP1 两输入脚是不是反了?

网友D:
7楼:
没有错。

网友E:
请问下:该电路的D1的作用是什么呀?

网友D:
9楼:
D1作用是OP1输出对地为负值时不进入饱和。

网友F:
不是有电阻反馈回来吗? 怎么说OP1是开环、比较器?

网友D:
11楼:
OP1输出为负时通过D1反馈,输出为正时是包括OP2在内的大环路反馈。

网友G:
请问这个电路VOUT是不是会一直保持VIN所出现过的最大值?

网友D:
13楼:
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电容有漏电,二极管有漏电,运放有输入电流,还有失调,所以只能保持很短的时间。
要保持稍长一些的时间,运放必须使用MOS工艺的高输入阻抗低失调运放,电容也必须使用极低漏电的电容。

网友H(2011-03-18):
在各个图和OP37上的那个峰值检测怎有点差别呢?上面那个D1是不是应该是电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