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7753 怎么测有效值

楼主(2011-01-27):
请高手指点怎么用ADE7753测量电压电流的有效值,应该怎么配置,有源码实例最好了。期待高手指点....期待...在线期待....

网友A:
智能电表有专用的芯片~·测有效值

网友B(2011-03-13):
推荐使用杭州晶华微电子有限公司的SD3003,不仅能测量电压、电流的有效值还能测量频率和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