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共同探讨--电路中传输延时和相位滞后

楼主(2011-01-27):
近段在学习运放过程中发现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由于电路中各种因素导致的相位滞后问题,还有一种传输延时问题。
   个人认为传输延时是由相位滞后引起的。但看一本日本人写的书里把这两种分开来讨论。
   求高见!

网友A:
信号传输过程中都会有“传输延时和相位滞后”,因素有多种,只要含RLC则都会有此现象。

网友B:
难道那个日本人,把延时区分为两类:
传输延时:数字逻辑门电路的延时,比如逻辑信号经过一个非门,延时了5nS。
相位滞后:就是等效RC。

网友C:
传输延时和相位滞后是两个概念吧
传输延时是针对信号传播速度来谈的
相位滞后是针对信号电压和电流关系来谈的

楼主:
mmax
   或许数字电路中的5ns延时归根结底也是由于相位延时引起的?信号的傅立叶变换后经过电路中的容性负载,最后之和从而产生了5ns延时?
   ghost1325
    传输有延时,因为什么而引起?磁场速度和光速一样300M米每秒,经过数字电路也就1ns.

网友C:
传输延时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是经过电路单元的延时,这不难理解吧?再快的逻辑门它导通和截止总是需要时间的
二是传输线上的延时,光速是很快,但那是你用每秒的概念看的,如果到ns,ps级呢?再快也是有速度的,再说信号在不同介质中传播速度差别大了去了,就像信号在PCB上的传播速度差不多是真空的一半

楼主:
楼上,
  多谢。
  明白很多了,你理解得很透彻。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