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编程

楼主(2011-01-27):
我刚刚接触STM32的cpu,现在用的编译器是IAR的,我想知道就是对于这款编译器,怎么对flash和ram进行分段,定义段名,就是有没有类似链接脚本的东西
还有就是在这个启动代码会不会有一段启动的汇编代码,刚刚新建了一个工程没发现启动文件,因为有可能会修改这段启动代码,但是不知道在哪,请求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怎么对flash和ram进行分段,定义段名,就是有没有类似链接脚本的东西
-------------------------------------------------------
连接脚本有。
*.icf文件

楼主:
刚刚我找到了这个文件了,但是可以对falsh或者ram进行分段吗?定义段名,可以在申请变量的时候放在指定段,或者程序也可以放在指定段

楼主:
有关于这方面的文档吗?

网友A:
EWARM_DevelopmentGuide上面有。

Declare and place your own sections
To declare new sections!ain addition to theones used by the IAR build tools!at
specific parts of your code or data, use mechanisms in the compiler and assemble
example:
/* Places a variable in your own section MyOwnSection. */
const int MyVariable @ "MyOwnSection" = 5;
            name    createSection
            /* Create a section */
            section myOwnSection:CONST
            /* And fill it with constant bytes */
            dcb     5, 6, 7, 8
            end

To place your new section, the original place in ROM {readonly}; directive is
sufficient.
However, to place the section MyOwnSection explicitly, update the linker configuration
file with a
place in directive, for example:
/* Place MyOwnSection in the ROM region */
place in ROM {readonly section MyOwnSection};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