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嵌入式的各种困惑....希望各位大大进来指教

楼主(2011-01-27):
初学嵌入式的各种困惑....

板子:ok6410
1.为什么我rvds中写的程序通过jlink运行的时候,总必须先用带有bootloader的sd卡引导以后才能正常运行呢?

2.看网上说如果空板调试的话,必须先用初始化配置脚本对cpu进行配置,我理解为带有bootloader的sd卡执行了这个过程,但是jlink连接的时候不是会默认reset和halt掉cpu么?

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A:
如果是在DEBUG模式下面,RVDS需要加载一个初始化脚本,也就是对于什么DDR啊,CPU内部的PLL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进行初始化,你用SD加载BOOTLOADER,相当于由BOOTLOADER对这些玩意初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