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 输入悬空

楼主(2011-01-27):
请教个LM339 反相输入端,悬空的时候,这是2脚应该输出什么信号,我现在测试得到的结果是悬空反相输入端为OV,输出也为0V!问题来了现在的输出应该是个高电平才对呀?

网友A:
LM339为电流流出型(输入端电流从339内部流向外界),负输入端因悬空,所以等效输入VDD电压,故V->V+ 所以输出为VOL=0V.

网友A:
悬空无电流输出。。。。忘记了
  欢迎拍砖

网友B:
LM339的输入是PNP,如果输入悬空,电平会变高。
输出是OC输出。
正输入是6V,负输入由于悬空电压会比6V高,所以输出0。
自己可以分析数据手册的内部等效图。

网友C:
LM339的输入阻抗很高,你拿万用表一量,万用表的内阻就把4脚电压拉低了,因此输出为高电压,而悬空时应为0

网友D:
如果悬空,输出应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