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84调试问题

楼主(2011-01-27):
大家好!我用的是ICD3仿真器,PIC16F684可以在线下载程序,就是不能在线调试仿真,真是郁闷呢

网友A:
对于28PIN以下的芯片,调试时需要一个调试头模块,模块型号如图红色圈中所示。

编程时无此要求。

网友B:
新型号16F1823不需要另外的调试头模块,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C(2011-12-05):
楼上,16f1823不用买好贵的仿真头,好事啊,粗看了一下,软件还是指定一个叫AC244043的东西。怎么回事,请告知。

网友D:
直接用PIC16F1824,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