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想在FPGA的电路里增加延时,串联多个与门可行吗?

楼主(2011-01-27):
如题,最近在使用FPGA。想在输入的CLK新号上加一点延时,但又不是很多(10-30ns吧)。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最后想到了加一些逻辑门电路的方法。实验后失败,好像ISE在综合的时候认为这些电路是多余的就给优化掉了。我想问问有没有办法不让ISE不优化这些电路呢?

网友A:
1. 用LUT加延时是可行的

2. XST会自动去掉冗余逻辑。要保持你的信号,给每个net加上S属性
(* S = "True"*) wire wannakeep;

具体语法参考Constraint Guide

3. 这样控制很不精确,能用寄存器打拍子就尽量用寄存器

网友B:
不能确定。我还是学习吧。

网友C:
给时钟加延时?加了延时以后的时钟特性会变差,可能会得不偿失。

网友D:
三楼的回答好

网友E:
时钟的就通过调相来实现吧,别的都是浮云

网友F:
1. IO上面有IODELAY模块的,用这个模块延时
2. 通过DCM/PLL/MMCM调相
其实很少用到时钟延时的,你莫非使用的是系统同步设计?现在大家都不这么干了。改成源同步设计吧。

网友A:
恩。没注意是时钟-_-
前面说的方法适用于数据。
时钟就用DCM/IODELAY吧

网友G:
多谢各位大虾

网友H(2012-04-05):
搞不懂
引用 网友I:

网友J:
9楼很强大。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534943&ptid=21
7923]9# dan_xb

网友K:
回复 楼主:
呵呵,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