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访问别的不同源文件里的 变量?

楼主(2011-01-27):
比如,
aa.c   里面定义了一个外部变量:temp
而bb.c 里面的函数想引用这个temp变量。。

这时,这个temp变量应该定义呢?
aa.h和bb.h  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
用extern声明一下呀  建议楼主再仔细看看C教材

网友B:
比如,
aa.c   里面定义了一个外部变量:temp
而bb.c 里面的函数想引用这个temp变量。。

这时,这个temp变量应该定义呢?
aa.h和bb.h  应该怎么写呢? ...
引用 楼主:

你的理解错误,在aa.c里面只能申明外部变量,不能定义外部变量,这两个概念差别极大。

如果说,你是想在bb.c中使用aa.c内定义的变量temp,则举例如下:
//aa.c
int temp=0;
void  xx(void)
{
temp=5;
}
//bb.c
extern  int  temp;
void  yy(void)
{
temp++;
}
至于aa.h和bb.h怎么写?
一般定义下在C文件中,声明写在H文件中,根据这个原则,你可否明白应该怎么写H文件?

楼主:
你的理解错误,在aa.c里面只能申明外部变量,不能定义外部变量,这两个概念差别极大。

如果说,你是想在bb.c中使用aa.c内定义的变量temp,则举例如下:
//aa.c
int temp=0;
void  xx(void)
{
temp=5;
}
//bb.c
ext ...
引用 网友B:

//aa.c中定义的外部变量temp;那么变量temp就该设置为这个aa.c的外部接口。
aa.h中是否这样写?

#ifndef  _AA_H_
#define _AA_H_

extern int temp;  //声明变量temp为外部变量

#endif

然后,再让 bb.c中包含#include "aa.h"

是否应该这样写?

网友B:
//aa.c中定义的外部变量temp;那么变量temp就该设置为这个aa.c的外部接口。
aa.h中是否这样写?

#ifndef  _AA_H_
#define _AA_H_

extern int temp;  //声明变量temp为外部变量

#endif

然后,再让 bb.c中包含#in ...
引用 楼主:

错。

楼主:
那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B:
尽量按照以下规格:
在aa.c中包含aa.h
在bb.c中包含bb.h
可以在aa.c或者bb.c中包含一个共用头文件,一般命名为comm.h等名字。

请使用多文件编译等关键字在百度中搜索

网友A:
4L这样子写是可以的,但是我不会这么用,因为这样不能正确的描述各模块之间的依赖关系。

网友B:
各模块之间的关系尽量通过函数的调用来体现,尽量别通过包含的方式体现,否则,还不如把两个模块相关的代码写到一个文件中方便。

各模块能做到互相独立那简直就是太好了。。。。。。

网友C:
叫全局变量。
另一个文件里用extern声明一下,别处有定义。

网友C:
如果要引用另一个程序里的变量,难度就大了。
DLL里的还要办。
exe里的太难了,但不是做不到。

网友A:
不同意楼上的观点,理论上要访问另外一个EXE的变量是做不到的,最起码系统的设计者是不允许两个EXE之间的变量能互相访问的到的。当然,若是系统设计存在漏洞,那就给黑客行为留下了攻击的入口。

网友D:
看来我也的仔细学习一下extern。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我用的是笨办法(有点类似于OO中私有变量和成员函数)
比如我a.c里面有个变量int a,我再定义一个函数int get_a(void),然后return a就行了。
在别的文件里不能直接访问a,但是调用get_a()是可以的,也就是间接的得到了变量a。

类似的还可以定义一个函数set_a()。

网友A:
呵呵 OO的思想还是不要用来写面向过程的程序 要不然看着别扭

网友C:
不同意楼上的观点,理论上要访问另外一个EXE的变量是做不到的,最起码系统的设计者是不允许两个EXE之间的变量能互相访问的到的。当然,若是系统设计存在漏洞,那就给黑客行为留下了攻击的入口。 ...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不到的东西!

网友B:
看来我也的仔细学习一下extern。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我用的是笨办法(有点类似于OO中私有变量和成员函数)
比如我a.c里面有个变量int a,我再定义一个函数int get_a(void),然后return a就行了。
在别的文件里不能 ...
引用 网友D:

通过return只是得到了这个变量值,这不能叫着完全的访问,和使用extern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A:
没有做不到的东西!
引用 网友C:

那我对这个问题倒是很感兴趣,请李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C:
2个可执行文件间的变量共享看拟没法实现,其实执行文件与系统文件之间的数据交换就是一个例子。
在实模式下就不用讲了,参看吴小军的做法。
在保护模式下就比较难了。首先你得有特权级别。让2个变量的物理内存重叠。

网友A:
李老师 可能我们的前提不一样 我说的是处于非root用户的两个应用程序之间的变量互访 并且这个操作由自己完成 这个是做不到的
您在18楼说的特权级别显然和我的前提不一样
在特权级别下运行的代码还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