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jj你的套件什么时候可以邮购!

楼主(2011-01-27):
123jj你的套件什么时候可以上马呀!都过了两个多月了!什么时候呀!很多网友都等着呢!

网友A:
123JJ都说过了,要到三月底了:lol,顺便祝123JJ春节快乐。

网友B:
有点久了。版主也出一个快的吧。。。。时间不等人啊。。。

网友C:
回奇兵斑竹:

最近厂里生产特忙,故要暂停一段时间,请大伙见谅。

关于[机器人] 主题:自己动手,30元钱玩转机器人--四轮驱动智能小车 的进展情况汇报

感谢俺们论坛的老X的支持和顶贴
哈哈,支持下
看LZ“<30元钱”怎么玩出来
引用 网友D:

给俺出了第一个难题,要求价格“<30元钱”玩出来,这道题尽管有点难,但还不算难解,只要“29.99元钱”玩出来,也算合格过关。

第二道题是奇兵斑竹出的
呵呵 楼主做板子前先看一下机器人版块发展计划的一个新标准!望按标准办事!
引用 楼主:

何为新标准?
第一个标准由我来定吧!
现在版块内有俩位热心的网友为我们提供机器人的实验套件,有利于机器人爱好者学习!在此对两位表示感谢!
第一条标准:网友提供的机器人套件凡是由单片机(51、arm等)做控制芯片的控制器必须将单片机的最小的系统与控制器的其他电路分离开做成一个单独的电路板,通过排针、排母与其他的电路板连接!(其形式如arm 9的实验板上的核心板与底板的电路板是分开的)
好处:有了这一标准后网友们提供的套件之间的控制芯片可以灵活的替换!不至于想用其他的控制器要从做一张板子可以为网友节省不少银子!
最小系统的PCB板的尺寸与元件的分布由大家一起讨论制定!

控制器组成类似组装台式电脑!模块化!
引用 楼主:

新官上任三把火,奇兵斑竹的面子咱得给,安照奇兵斑竹的要求,将原PCB板分割成N块小PCB板,按功能分类,组成各个功能模块!这样,不但增加了接插件,还增加了相应的连接线,就连PCB总面积也增加了,并且增加了N块PCB的制版费,最起码每套成本要多分摊好几块大洋,使有限的成本价格“<30元钱”玩出来,增加了不少难度,更要命的是:
由于受成本银子限制,隔离光耦未曾考虑使用,直流电机的火花干扰本来就难处理,根据奇兵斑竹的要求,将原单块PCB板分割成N块小PCB板,按功能分类,组成各个功能模块,通过排针、排母及连接线与其他的电路板连接!接触点增加N多,降低了系统的的抗干扰性、抗震动性和可靠性,其中的连接线太多太杂又容易窜入其他未知干扰,系统的共地很难处理妥当,直流电机的火花干扰处理难度被放大了N倍,让俺这个只会淘浆糊的老浆糊也难以下手~~~  :L

不过请大伙放心,有chunyang和maychang两位老师,前来“机器人”版面坐台,热心指点咱们。
面包会有的,粮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楼主:
回123jj在电机与驱动电路之间加一个绕线磁环来减少干扰!呵呵 不过会增加点成本!

网友C:
奇兵大斑竹,人小见识广,赞一个,今后必成大器。

俺曾经拜读过大道老师的大作《感悟设计》,《感悟设计》中有关于“恐怖的火花干扰”详细描述,建议有兴趣的菜鸟初学者去搞一本看看,尽管都是些最最基本基础的东东,但深层深刻领会了对今后的工作和技研还是会有不少帮助,至少能助你少犯低级错误或不犯低级错误。

关于绕线磁环或滤波器来减少干扰!这是个非常经典常规的应用,一般运用于电源端,对信号端处理的效果远比用光耦来的效果差,这是由于对信号端处理,一般只用串心磁环,绕组半圈都不到,电感量太小,滤波效果有一点,但不是很大,并且电感量不能加大,否则,由于电感感应外界磁场变化而产生的突发交变感应电动势,足以让数字电路的MOS管输入端击穿,影响电路的工作可靠性和稳定性。

另外,本次主芯片使用芯唐的Cortex-M051, 由于此芯片为芯唐公司刚刚推向市场,芯片的抗干扰性能及稳定性不详,要待实践后才能验证,因此,实际电路中,采取了变通方案,同时三条脚走路,由实验来定夺,哪个方案好或者两种以上的组合方案好,就用哪种,一开始的小批量试样,俺想免费送你一套,那些热心投票灌水,支持拥护二姨家的网友,俺也每人送一套,希望你们这些二姨家的忠诚粉丝,能先上手,找找电路的BUG,为今后完善电路结构,为其他热爱支持拥护二姨的菜鸟,更容易上手学习,尽一点自己微薄的力,谢谢大家支持。

楼主:
呵呵 绕线磁环可以减少成本!

网友C:
同意奇兵小弟的观点,合理使用磁路封闭的绕线磁环滤波器,确实是一个成本低廉,效果尚可的良方。

网友D:
PCB板分割成N块小PCB板
可以学习ST的三合一板的做法:
就是板子布局是分开的,但生产时是连在一起的,每个独立模块间只有几个邮票孔相连,而连线是做在邮票孔之间连接好的。
同时连线上也布好了插座分装,如果要掰开使用,只要自己把连线另行接上即可。

电机的火花干扰四个很严重也很普遍的现象,这点确实要特别注意,一定要让其有独立的电源回路,并在电源上加合适的隔离措施。
光耦倒并不是一定非要不可。

网友C:
可以学习ST的三合一板的做法:
就是板子布局是分开的,但生产时是连在一起的,每个独立模块间只有几个邮票孔相连,而连线是做在邮票孔之间连接好的。
同时连线上也布好了插座分装,如果要掰开使用,只要自己把连线另行接上即可。

电机的火花干扰四个很严重也很普遍的现象,这点确实要特别注意,一定要让其有独立的电源回路,并在电源上加合适的隔离措施。
光耦倒并不是一定非要不可。 ...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X指点,只是各个功能模块太多,其中的连接线太多太杂又容易窜入其他未知干扰,系统的共地很难处理妥当,请教老X有何好的高见~~~

楼主:
x哥可不可以有这种方法来布置电路板呀!

楼主:
电路中心放置芯片和其他元件!

网友D:
当然可以,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这样每块板子可以设计专用板和通用板子!如可以将所有的传感器处理电路放到一块板子上,驱动电路都放到一块板子上,也可以设计专用的板子用于特殊用途,这样想换主控芯片时只要将主控板换掉即可!不用将整个板子重做!有点积木的性质!呵呵

网友C:
谢谢LS两位朋友参与讨论。

由于《四轮驱动智能小车》的特殊性,那些传感器(如光电、超声波、磁检测等)一般都装在沿外围装一圈或装在底部,原设想是用一块加厚大PCB板,直接做成小车底盘形状,检测元件靠外围就近安装一圈,既能满足结构要求,又能省去智能小车底盘,尽管PCB板面积加大了一点,增加了一点费用,但能省去智能小车底盘的成本,还是合算的。
现在,根据奇兵斑竹的要求,将原PCB板分割成N块小PCB板,按功能分类,组成各个功能模块!这样,如以层为单位,依靠叠加方法全部推积在一起,已变成不现实,因为无法满足检测元件靠外围就近安装一圈或底部安装原则,这样,就要用大量的接插件、连接线来连接各个功能组件,再加上各个功能模块太多,其中的连接线太多太杂又容易窜入其他未知干扰,系统的共地很难处理妥当,LS两位朋友有何好的高见~~~

楼主:
呵呵 123jj这次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干吧 !但是arm芯片请单独设计一个板子可以容易更换控制芯片!:P

网友E:
更换芯片挺好~

切换程序的时候也方面 插拔就OK

网友F:
是那个蜘蛛机器人么 真能出来么?

网友E:
对设计者要有绝对的信任~

我现在小白,处于摸索阶段,就不发表什么建议啦~

网友C:
呵呵 123jj这次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干吧 !但是arm芯片请单独设计一个板子可以容易更换控制芯片!:P
引用 楼主:

更换芯片挺好~

切换程序的时候也方面 插拔就OK
引用 网友E:

谢谢LS两位朋友的支持,射出去的箭,是无法收回的,即然答应了要严格安照奇兵斑竹的要求实施,将原PCB板分割成N块小PCB板,按功能分类,组成各个功能模块!俺就不会再更改了!
假如俺无法将总成本控制在<30元以下,俺将在网上公开向牛人老X认输,老X到底是超级NB的高手,武艺高强,早就预测到结果了。 :P
请大伙放心,就算俺无法将总成本控制在<30元以下,套件销售价也不会提价,超出部分由财大气粗的二姨妈DIY开源经费支付,以感谢大伙对二姨的热爱和拥护。

关于arm芯片主控制板,是单独设计一个板子,更换控制芯片需更换整个主控制板,而不能只更换主芯片!因为使用的arm芯片都是贴片,无法做到热插拔时,也能更换主芯片,请见谅。

网友C:
是那个蜘蛛机器人么 真能出来么?
引用 网友F:

呵呵!

LS的朋友肯动脑子,赞一个!

关于那个
自己动手,50元钱玩转机器人--六足蜘蛛机器人 ,成本控制在50元,在当时,和其他两个项目
自己动手,10元钱玩转机器人--甲壳虫机器人
自己动手,30元钱玩转机器人--四轮驱动智能小车
相比,成本预算是最最紧张的啦~~~
大伙知道,一个1个小舵机, 最便宜也要12块大洋,六足蜘蛛机器人使用了3个小舵机, 最便宜也要花掉36块大洋,在加上一块最小ARM控制板,成本10块大洋总要,加起来已经花掉46块大洋,再加上六足蜘蛛机器人底座(底板)、连接线、电池盒、安装件等等,花光了最后4块大洋。

大伙或许要问,那六足蜘蛛机器人的六个脚呢?银子已用光,已无银子可花了,只能花几分银粮买用六根回型针自己动手自制了,不过实际使用效果还不错呢。 :lol

网友C:
不过现在呢,最难控制的是 自己动手,30元钱玩转机器人--四轮驱动智能小车
由于按照大伙的要求和意见,设计改动较多,成本增加不少,可能到时实际成本会略为超出30元钱预算。

网友C:
对设计者要有绝对的信任~

我现在小白,处于摸索阶段,就不发表什么建议啦~
引用 网友E:

谢谢LS的绝对信任!

实际上,俺从没玩过 四轮驱动智能小车,六足蜘蛛机器人,俺还想带领大伙一起玩玩匠人、老X玩的两轮车、独轮车呢。
不过请放心,有二姨家chunyang和maychang这两位老师前来“机器人”版面坐台指点咱们,还有什么玩不转?

网友G:
占座围观。。。顺便祝大家新年快乐,兔年发大财!!!

网友H:
我也想玩一下啊,可惜没赶上报名

网友I:
希望再不会跳票。

网友J:
小辈也来顶

网友C:
回老王,3月底。。。

网友K:
都是高手

网友L:
我也很期待哦!什么时候我也整一个超微型的远程控制监视小车,可以钻进2cm高的门缝里。无线视频远程控制,哈哈

网友M:
三月底啊那个桃花开,楼主的板子什么时候来     :lol

网友A:
晕,那边有99元的套件了,STC版的,但是还要**等123JJ的套件:lol

网友N(2011-02-28):
**继续等123jj的套件:)

网友O:
同意LS的。。

网友P:
焦急关注中。。。没投上票不会影响吧?

网友Q:
我也很期待哦!什么时候我也整一个超微型的远程控制监视小车,可以钻进2cm高的门缝里。无线视频远程控制,哈哈
引用 网友L:

2CM的门缝!直接把眼珠子扣下来,塞进去!最清楚!

网友O:
楼上这话有意思…呵呵…

网友O:
每日必关注的。。呵呵。。。

网友Q:
没啥意思!开个玩笑,可别介意!

网友A:
:(有最新的消息没?

网友O:
是啊,都三月下旬了…都没看到坛子里有什么最新消息…

网友N:
顶一个,免得沉了

网友:
我也顶一顶吧

网友O:
3.25日了。。。

网友N:
这都月底了,难道真的烂尾了,我可是第一次等这么久呢,哎

网友O:
3.26日了。。。等啊

网友R:
什么东西?

网友Q:
楼上的:你可别到处玩火柴(人生,如这根火柴一样。  能否光明,靠自己努力。  不去拼搏,连点燃自己的机会都没有的。),整不好是要出乱子的!你可以约LZ到没人的,很很抽*一顿,然后上传个免冠照。坛子里也会给您叫叫好!

网友O:
一直傻傻的等…唉…

网友S(2012-04-11):
我也等了挺久了

网友T:
LS挖坟~~~  :curse:

123jj的 一百套 套件,在去年早就公开发行完了~~~ :lol

网友U(2012-08-14):
回复 网友D:

请教,这样算几个板子的开办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