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电容滤波的初级问题

楼主(2011-01-27):
也知道高通滤波器通高频信号,低通滤波器通低频信号
有个疑问就是:比如对高通滤波器,低频也可以通过而不是被阻止吧,只是幅度被衰减了吧?另外好像有种说法是此时低频信号流入地线,请问流入地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有个疑问就是:比如对高通滤波器,低频也可以通过而不是被阻止吧,只是幅度被衰减了吧?

电容的阻抗是频率的曲线,在谐振频率处最低。电容用作滤波时,对本身谐振频率处的波形最有效,其他频率也有很大的滤波效果。附图是各种材质、容量电容的频率阻抗曲线。

另外好像有种说法是此时低频信号流入地线,请问流入地线是什么意思?

电容等效为阻抗,高频信号流过电容。电源、电容、地形成回路。

网友B:
实际的高低通滤波器都不可能做得非常理想,所以一般在阻带内会有一点泄漏。至于信号是否导入地线(低阻),要看滤波器的具体机构,有的可能会“高阻”。无论如何,阻带内的信号将被反射回去。

网友C:
可以认为是对不同频率所呈现的不同电阻,一介滤波器是按-20db/十倍频下降

网友D:
同意4楼说法!

网友E:
Zc=1/(jwC),不管高通低通,原理和电阻分压是一样的,只不过用Zc代进去,最后得到的复数表达式是关于w的函数,那么模也是w的函数,对于不同的w(频率)有不同的模,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频率,得到的电压幅度是不等的。
    把这个表达式按幅度和角度画成2张图,就是波特图(Bode Plot),可以直观的看出不同频率的幅度响应和相位响应。
    高频和低频是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是频谱图上竖一条直线左边就是低频右边就是高频。
    频率在一个范围内变化,响应从全阻到全通也有个变化的过程,只不过在局部有可能变化的比较快。

网友F:
6楼说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