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VS485问题

楼主(2011-01-27):
其中,MAX485,1脚RO,2脚/RE,3脚DE,4脚DI
当RS232输入数据时,R2OUT默认为低电平,/RE无效,则RS485处于发送状态,而此时RS485应该处于接收状态才对啊?
当RS232输出数据时,R2OUT可能为高电平,也可能为低电平,当R2OUT可能为低电平时,DE有效,RS485发送数据0,没错,但当R2OUT为高电平时,DE无效,RS485处于接收状态,怎么发送数据1?所以这个无源RS232-485转换电路怎么做到自动切换,疑惑不解,恳请各位大师能帮我解惑一下...

网友A:
因为485总线上R4、R5的存在,导致在总线空闲时,总线上逻辑为0。

这样,485端口发送的时候,只要保证把逻辑1发送出去就可以了,逻辑0时不控制总线,因为空闲的总线本身就是逻辑0。远端的接收还是能正确接收到1/0信号的。

比较巧妙。基本上无源的RS232转485都是这么处理

楼主:
我觉得应该将Q1换成PNP才对吧?

网友A:
要取反
232芯片输出逻辑1是低电平,逻辑0是高电平。

网友B:
发0不发1是可以的,但要求总线必须加静态偏置,靠偏置给出逻辑1。

网友B:
要取反
232芯片输出逻辑1是低电平,逻辑0是高电平。
引用 网友A:

232芯片的TTL侧可不是这样的。

网友C:
2楼说的对。
个人认为,HIN232CP,输入输出有反向的作用。左端输入为1,右端输出为0。你可以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B:
2楼说的对。
个人认为,HIN232CP,输入输出有反向的作用。左端输入为1,右端输出为0。你可以看一下datasheet
引用 网友C:

所有232接口芯片都必须兼容232接口标准,注意232电平和TTL电平的规定是不同的,其输入信号是来自其它执行同样标准的232电平的输入而非TTL输入,在此说“反向作用”是无意义的,与之互联的设备发什么逻辑收到的就是什么逻辑,中间过程是完全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