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关于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1-01-28):
请问电话线传输的信号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呢?是不是普通的电话线和网线传输的信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A:
电话线用户端传输的语音信号是模拟的,和当年贝尔发明电话时没什么不同,但用户交换机以上的主干线路则传输的是数字信号,所以长途电话才能那么清晰。另外,现在的宽带ADSL上网也是借助电话线路实现的,同一条线路上既有模拟的语音信号也有数字的网络信号。

网友B:
普通电话线传送的是模拟音频信号
如果是ADSL用户,还有另外两路用数字信号调制的模拟信号
网线应用在以太网时传输的是纯粹的异步串行数字信号

网友B:
:lol春阳前辈还没休息呢,俺以为自己占沙发了呢

楼主:
呵呵,谢谢!给分结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