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电流与负载电流

楼主(2011-01-28):
想请教大侠,在BUCK变换器的滤波电感中,电感电流的平均值即为电感输出电流,这句话何解??

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这个论坛怎么把图贴上去呀,用附件不方便看。

网友A:
BUCK的电感与负载串联,由于电荷守恒,因此流经二者的电流相等

实际上,与负载并联的滤波电容及取样电路会消耗一部份电流,因此电感电流的平均值略大于负载电流

楼主:
谁能说说怎么把图贴上去,还有疑问,贴上图详谈

网友A:
高级回复 上传附件

楼主:
我看的是赵修科的开关电源中磁性元件的第五章,第五章的一开头就介绍了I类工作状态——Buck变换器的滤波电感磁芯(5.1节),照2楼所说,电感电流与输出电流是相等的,那么电感电流工作在断续模式下,当电感电流为零的时候,输出电流不也为零了吗?这一小节还提到“当输出电流达到变化量的一半时,斜坡的起始端达到零”这一句话怎么解?为什么输出电流达到变化量的一半时,斜坡的起始端就为零呢?已上传附件。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电感后面,对地还有滤波电容,起平滑作用,注意电荷守恒

网友B:
应该叫节点电流定律,和电荷守恒两码事吧。

网友B:
电感后面,对地还有滤波电容,起平滑作用,注意电荷守恒
引用 网友A:

两个问题。
1,电感电流为0,如果没有电容输出当然为0
2,图像上看很直观,一半是起始端为0.

网友A:
应该叫节点电流定律,和电荷守恒两码事吧。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还真得用电荷守恒。

用KCL分析的话,你先把滤波电容拿掉再说,令负载电流与电感电流恒等,实际上的负载是不允许这样的

网友A:
两个问题。
1,电感电流为0,如果没有电容输出当然为0
2,图像上看很直观,一半是起始端为0.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如果,请阁下找一个没有滤波电容的BUCK

网友B:
10# PowerAnts 对,你说的没有错,针对电荷分析,那得用麦克斯韦方程组吧,勇气号火星探测器的级别都不会用到的...
书上的结果就是忽略了电容以后就行分析的,或者就把后面当成黑箱,前面就是纯数学分析。

网友A:
扯远了吧,哈哈
尽信书不如无书,只会用书上的方法的话,俺现在还在当修理工

网友B:
12# PowerAnts 我只会用树上的方法,所以就不敢碰电源,这个一位的CPU超级不好控制。

网友A:
开关后面是汹涌澎湃的水浪,电感是水锤,电容是下游水库。

断续模式下,水锤作用不明显,那就全靠水库平波,时间足够,放出来的水分子数量等于水锤相等时间内过来的水分子数量,用积分就搞定了,扯老麦的方程干什么

网友A:
12# PowerAnts 我只会用树上的方法,所以就不敢碰电源,这个一位的CPU超级不好控制。
引用 网友B:

术有所专,隔行如隔山,俺不懂你的一位机,哈哈

网友C:
楼主原帖就有点问题。
严格地说,负载上的电流并非纯直流,仍是有纹波的。
所以应该说“电感电流的平均值即为负载电流的平均值”。
两个都有“平均值”,就好理解了。电感中电流波动很大,负载中电流波动很小,但两个电流平均值相等。
当然,条件是2楼蚂蚁所说,电容漏电和取样电阻电流可以忽略。

网友B:
少见多怪了吧,很早以前半导体内存出奇的贵,就是用的铁氧体磁芯做的RAM!
2K的RAM就用2048个铁氧体磁芯!

网友A:
这个俺知道,王安帝国的建立与倒掉的故事,俺十来岁就知道了 :lol

网友C:
13楼:
不可以把开关电源理解成“一位机”。
“一位机”处理的是数字信号,“有”或“无”。其运算可以是“加”、“与”、“或”、“非”等等。
开关电源处理的是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变化的可以是电压、电流,也可以是占空比、相位、频率等等。

网友B:
把电感或变压器看成存储器,那CPU就通过时钟去开关存储器,然后控制它不跑飞就可以啦。

网友A:
电感可以看成是存储器,变压器可算不上

网友B:
21# PowerAnts 总之开关电源里总是有存储器,时钟,控制器和运算器。

网友A:
把22楼中的“开关电源”四个字改成“任何系统”,就能通杀全球了

网友C:
22楼:
存储器里面存放的是“有”和“无”或者叫“1”和“0”,总之是离散量。
开关电源里面,无论电感电容,存储的是能量,是连续变化的。

网友B:
23# PowerAnts 目的是简化系统,而非“通杀全球”

网友B:
24# maychang 对时间的不同解释就是离散和连续。其实应该说它们是对偶关系。
其实开关电源虽然是连续的,但是离散化理解更好。其实用到“存储”两字不是已经离散化了吗?

网友D:
那请问,电源一般都有个最大输出电流比如12V 2A,那么这个2A是怎么得来的呢,跟那些参数有关,或者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啊

网友D:
小蚂蚁,你们工作室好强,你们的的帮助让我学到了好多东西,好想请你吃饭

网友E:
这可是个大题目哦,不过离散就是离散,连续还是连续,如同数学里0永远都不是无穷小一样。

对于开关电源以离散化理解更好,持怀疑态度,也许从某种角度看是这样,但毕竟这是个物理量的转换系统,对各类器件和器件间的整体配合,其物理过程的深入理解才是根本,这要定量(模拟量)分析;就是从宏观看,对整个开关电源系统的模型化,也是将其线性化,如状态平均容易理解。

网友C:
27楼:
最大输出电流,受元器件限制,例如开关管最大电流,整流管最大电流。还受散热条件限制,例如变压器的散热,功率开关管的散热。
这些限制因素,在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到。通常是给出最大输出电流,元器件选择以及散热都要满足最大输出电流要求。

网友F:
我只会用树上的方法,所以就不敢碰电源,这个一位的CPU超级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