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真有点无法相信你啊?!

楼主(2011-01-28):
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CalD(unsigned short vamb,unsigned short vOffset)
{
  double dV1,dV2,dG;

  if(vamb < NormalVforV1)
  {
    return(255);
  }
  if(vamb >= VREF)
  {
    return(0);
  }

  //1,

  dV1 = (vamb-NormalVforV1)*NormalRforV1;

  //2,cal V2-Target
  dV2 = (double)vOffset * 1.332 - (cVSIGBASE / cgnGain3) ;

//3,
  dG = (dV1-dV2)/(VREF-dV1) + 1;

  if(dG <=0) return(255);

  //4,
  dV1=(double)(256)/dG - 1;

  if(dV1>255)dV1=255;
  else if(dV1<1)dV1=1;
  return( (unsigned char)dV1 );
}

就这个程序,大家有没有想过居然有问题呢?
使用IAR4.42A的编译器,
经过汇编代码发现,红色部分的语句居然被优化掉了(忽略了),
没有办法,只有强制把dV2 定义为 volatile 类型,问题解决了;
真不明白IAR 的优化算法。

楼主:
IAR 4.42A 32K 限制版本,优化等级是中等。

网友A:
这个为什么不能优化掉呢,局部变量并且只有一次运算赋值,以后再没用到,在优化规则中就是要优化掉的吧。

楼主:
在第三步计算式需要用到,怎么能把第二步的计算忽略呢?忽略了,第三步的计算结果就错了?

网友B:
一样,KEIL的优化也会出问题。

网友C:
建议你看结果:
dV2 = (double)vOffset * 1.332 - (cVSIGBASE / cgnGain3) ;
dG = (dV1-dV2)/(VREF-dV1) + 1;
dV2只用了1次,有可能优化成
dG = (dV1-(double)vOffset * 1.332 - (cVSIGBASE / cgnGain3) )/(VREF-dV1) + 1;
这样就去掉dV2

我下面的程序,因为为了保持程序统一,用了个结构体,内部的指针后面都没有用 例如&gSDev.num都没有
ADS里编译把结构体都优化掉了,后来查看lst看,后面的函数set_cur(vfLand[0].x,vfLand[0].y);直接用了结构体中的数代替,执行正确
const LcdVal vfLand[24] = {
        {19,  0, &gSDev.num},
        {17, 16, &gSDev.sm},
        ......
        {0,0,NULL}
};

void show_fj_land(short fj)
{
        set_cur(vfLand[0].x,vfLand[0].y);
        sPrint(0,"%d",gfDev[fj].num);
        set_cur(vfLand[1].x,vfLand[1].y);
        sPrint(0,"%d",gfDev[fj].sm);
        ......
}

网友D:
不相信编译器会出错! LZ不妨把对应的汇编代码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