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用32.768做定时的话精度有多少?

楼主(2011-01-28):
外部用32.768做定时的话精度有多少?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片子?

楼主:
用的69P55A的芯片

网友B:
取决外部32.768振荡源或者时钟源的精度,如果是用晶体,还跟晶体本身的性能参数、PCB的布局、环境温度的条件等有关系,当然这些你可以通过软件的一些处理进行补偿,其工作量和难易程度取决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C:
这个得看频率差多少了

网友D:
一般可以通过匹配电容来微调

网友A:
你用的多大的电容?

网友C:
Tmer1选多少?

楼主:
10p的电容,Tmer1选用2.048k

网友A:
如果你的32.768kHz晶振精准度为100ppm, 则代表10000秒相差1秒。
24小时大约86400秒,那么就会相差8秒。

网友E:
对,这个最主要看你32.768kHz的精准度

网友F:
任何振荡器都有误差,调整外部的匹配电容进行微调.而不是调整程序

网友G:
对,因为批量生产的时候,一批次的IC及振荡器偏差大致基本一致

网友H:
通过测试频率偏差,进行频率校正,再通过温度补偿,实现晶振的温度校正,这样在-40到80度之间,每天能达到0.2s/天的精度。我实现过的,批量

楼主:
好详细啊,多谢大家,结贴了

网友I(2011-08-17):
32.768khz虽然精度有5ppm,但是这个不包含温度,切记;温度变化,精度变化很大的。温度与精度是2次方曲线;y=a(x-25)^2;y代表精度,x代表温度,a大概是在0.04

网友J:
取决于电路,简单用软件调整不可取.

网友K:
:'(
引用 网友L:
什么情况?

网友M(2016-08-03):
为了支持研发工程师做项目,少许样品是免费的,请直接联系我司。
或者访问 上海唐辉电子官网,有很多关于 32.768FAE技术支持**。
唐辉电子,深耕晶振行业15年,非常专业,行业公认,口碑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