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回路中DTC的问题

楼主(2011-01-28):
最近在尝试做升压回路 然后遇到了一点问题 想请教下 大虾们

我用了NJU7677的芯片 想要实现5V转24V的功能

然后这款芯片有个DTC脚 我只知道这个是用来控制软启动的 但是不知道外部回路该如何搭建

想问下 假如我不需要这个软启动功能该怎么

网友A:
应该是DTC脚有一个拉电流出来,同时检测这个脚的电压,当Cs上的电压达到某一阀值时便启动。
如此分析的话,Rdtc与Cs的值直接影响软启动时间,首先,Rdtc的值要大于阀值电压与拉电流之比,再去调整Cs得到需要的时间,如果想屏蔽掉软启动,不接这个电容即可。

网友B:
有+3份了! LZ查器件商提供的资料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 +3份 啥意思啊

楼主:
应该是DTC脚有一个拉电流出来,同时检测这个脚的电压,当Cs上的电压达到某一阀值时便启动。
如此分析的话,Rdtc与Cs的值直接影响软启动时间,首先,Rdtc的值要大于阀值电压与拉电流之比,再去调整Cs得到需要的时间, ...
引用 网友A:

谢谢蚂蚁大虾的指导
那不需要软启动的时候 Rdtc是否任意值都可以呢
在芯片的datasheet上 我看到 似乎这个电阻与占空比有关联
之前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升压回路 只是做过开关电源的降压回路 因此这方面相当欠缺 请多多指教

网友C:
从datasheet中看,如果不要软启动,此电阻可以开路。

楼主:
从datasheet中看,如果不要软启动,此电阻可以开路。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 谢谢 maychang老师

网友A:
害人,早点传上来多好,你那个DTC是死区调节,不是软启动。
datasheet上明明写着internal soft-start fun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我错了。。。

网友C:
DTC:dead time contral

网友A:
谢谢你的这个简易数据表,俺正在研究这种小气鬼datasheet

楼主:
谢谢你的这个简易数据表,俺正在研究这种小气鬼datasheet
引用 网友A:

吃好中饭再来回帖
不好意思啊 蚂蚁大虾

既然是死区控制 那么是否我可以不接呢
Rdtc太大的话 岂不是将占空比变小了

网友A:
死区控制是必须的,同时可用软启动功能使用,比如TL494也是如此。
死区时间控制多大,要看你的拓朴,如用于BUCK,死区可小些,这样可以让占空比比较大。
datasheet上有一个反激的应用,这个需要控制死区时间,占空比不能太大,不然可能烧MOS(无峰值电流控制)
这份datasheet很保守

楼主:
死区控制是必须的,同时可用软启动功能使用,比如TL494也是如此。
死区时间控制多大,要看你的拓朴,如用于BUCK,死区可小些,这样可以让占空比比较大。
datasheet上有一个反激的应用,这个需要控制死区时间,占空比 ...
引用 网友A:

芯片用在BOOST回路里 输入3.63V~6V 输出24V
这样就需要的最大占空比 要在85%左右
DATASHEET中 有附件所示的表格
对于这个我很不解
是不是 这个电阻的阻值大小会影响到我的占空比啊

网友A:
又中了连续模式公式的毒了,如果输出电流不算太大的话,这么高的升压比,工作在断续模式就好了。占空比不需要很大

楼主:
不是很明白
是我概念上的错误?

楼主:
对了 我的输出电流由80mA

网友A:
当电感工作在断续模式,输出电压就不再是Vo=Vin*/(1-D)了,而是恒功率输出,输出电压与负载电阻的算术平方根呈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