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放大倍数能小于1吗

楼主(2011-01-2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想采集电压信号,用于AD转换,但有时信号幅值大于AD的基准电压,所以需要进行信号衰减,现在我想到两种方案,一是采用反相放大电路,放大倍数小于1,但这种用法好像很少,不知道到底怎样;二是采用电阻分压,再跟电压跟随,不知道两种方法哪个好点,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A:
本身无法小于1,得靠外部电路实现,用电阻分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身无法小于1是什么意思,我没看懂,我现在的疑问是反相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能否小于1,如果小于1的话会有什么不妥吗?如下图。

楼主:
用软件仿真是没问题的,但不知道实际应用会怎样

网友B:
本身无法小于1的意思就是开环增益肯定不小于1

通过外部电路实现小于1的意思就是闭环增益肯定可以做到小于1

网友C:
此电路放大倍数的绝对值小于1。
但若输入信号对地为正,则输出对地为负,一般A/D芯片不能处理这样的信号,除非A/D芯片允许双极性输入。
电阻分压再加跟随器,输入为正,输出也为正,不存在上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呵呵,那还是通过反相比例放大电路来实现的,只不过增益小于1,理论上是可以实现,但现实中这种用法好像很少,在网上没搜到,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提醒,这个我知道,我的输入信号是交流信号,所以后面我用了加法电路,加了一个直流电压,使整体幅值大于0;
这个图是我自己画的,好像别人很少这样用

网友D:
这种将+,-信号转成正信号的用法太多了

网友C:
确实少见。
因为你这样做,至少需要两个运放,一个是你3楼图中的运放,另一个是加法器。
电阻分压,再做加法,只需要一个运放。
何必要多用一个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这两种方法哪个效果好点,不知道别人遇到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11楼:
不知道“效果好点”指什么。论坛里面,应该使用专业术语。
别人遇到这种问题,我估计像你3搂图中所示那样做的非常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批评的是,主要我自己不专业,呵呵
是的,我在网上也很少看到这种用法,主要是我个人感觉用电阻分压和其他电路连接起来的时候容易有影响

网友E:
可以这样用,但是要确保不振荡,运放型号要选好,你可以查查有关环路反馈的知识

网友C:
13楼:
电阻分压,是最准确、最稳定的方法。

网友E:
LS的不一定,运放输出内阻小

网友C:
16楼:
运放输出内阻小,那是没有错。运放内阻小,可以避免负载变化时电压的变化。
但楼主后级是运放加法器,是不变的,根本不需要前级内阻小。
使用运放,尤其是使用楼主图中的LM324这样的普通运放,一是会带来运放失调电压造成的误差,二是会带来相位变化。而电阻分压,不会产生这些误差。

网友F:
电阻分压不可取,用运放衰减注意防自激振荡

网友G:
放大倍数要小于1,此时用运放的唯一正常的理由只能是: 在实现信号衰减的同时,进行阻抗转换,使得输出阻抗不受信号分压/衰减器影响.

网友H:
本身无法小于1,得靠外部电路实现,用电阻分压。
引用 网友A:

反相放大器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反比例放大只是闭环增益小于1,但运放本身的开环增益还是很大

网友J:
我个人认为用电阻分压的方法要更好一些吧

网友J:
你也可以用现在比较流行的防真软件调试一下看看效果吗。

网友K:
电阻分压稳定

网友G:
电阻分压频响好.

网友G:
电阻分压省元件。

网友G:
电阻分压省PCB板。

网友E:
25楼:
电阻分压频响好.

那你就错了,如果是需要高阻抗分压的话比如10M,电阻的分布电容影响,100KHz都不准确了,这是需要高带宽运放+小电阻,也能得到高阻输入同时电阻分布电容影响比较小

网友G:
如果是需要高阻抗分压的话比如10M,电阻的分布电容影响,100KHz都不准确了,这是需要高带宽运放+小电阻

啊呀,还有这回事啊。我怎么忘记了10M上的分布电容了。;P
--> 10M电阻有颁布电容,那下面那个电阻就不能有吗?;P
需要保证频响完整性时那加一个电容不就行了吗?

网友G:
为了防止10M分布电容不一致性,先人为的在10M电阻上并一个 >>C0的电容,
然后在下面那个电阻上也并一个电容。。。。。
然后怎么计算,就得问教授了 :lol

网友G:
我好久都没有见教授了,很想念啊。

...根子也许正在于上至国务院,下至地方政府对用土地获取市场最大收益的贪婪

网友G:
根子也许正在于上至国务院,下至地方政府对用土地获取市场最大收益的贪婪
也许只有在中国,人的面子比十几亿民众的幸福更为重要,
权利最终决定价格而不是市场决定价格。

网友L:
运算放大器本身的开环增益非常高,实际应用中是用电阻的比例控制电路的增益.因此,改变电阻的比例,就可以改变电路的增益。理论上得到小于1的增益是没有问题的。供参考!

网友M(2011-04-29):
运算放大器反向放大时,按其原理,电压增益可以小于1,有些公司的11A电导率仪为了减小放大器倍率反馈电阻而采用。从而使放大级在不同的倍率下工作有更好的性能。
更详细的交互探讨可以联系 上海洛奇特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021-65185805 冯工

网友N:
5# yewuyi 前辈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N:
21# zjp8683463 既然闭环增益已经小于1了   那就达到了LZ的目的了呀   那为什么与开环增益有关呢?   不解   还请前辈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