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8问题

楼主(2011-01-28):
公司现在有个项目用的是LPC2138,我们是这样使用的:
先把芯片LPC2138贴到板子上,再通过串口,用默认波特率烧入个PBOOT.
该PBOOT作用是:当插入SD卡后,把SD卡的程序灌入LPC2138FLASH 中.

目前公司买了批LPC2138,烧入PBOOT后,不能把SD卡程序调入LPC2138中.
试了10PCS,只有1PCS可以正常使用.

问题不知道在哪?还是买了批次品呢?刚接触该类型ARM,还请各位帮忙!

楼主:
问题补充:  那些不能把SD卡中程序灌入芯片中的,我们下载了个  FLASH MAGIC FOR WIN  对其进行了校验,校验结果说明 LPC2138 中有 PBOOT程序.

楼主:
这边好象比较冷清,我的问题啊...

网友A:
PBOOT运行起来了么?

网友B:
直接通过串口把程序下到Flash中跑,如果能跑,一般是由你的PBOOT工作不可靠.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SD卡座引脚氧化了,焊接成虚焊了!找了好久...终于搞定